变频器的调试

楼主(2012-08-20):
变频器控制柜线接好了,怎么调试变频器啊,拿本厚厚的用户手册不知道从何入手,新手请师傅们多多指教,最好能说详细点,谢谢了

网友A:
变频器的牌子不同,调试方法也不同。但说明书里都有关于调试的相关章节。看看怎么调试,按照说明书的指导流程做,并不觉得困难。

网友B:
先确定好控制方式,接好线,然后按手册根据需要调整对应的参数

网友C:
先确定控制方式,再按说明书对应慢慢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