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0):
一个24V的直流电源,有三百条100米长的两芯线分支,都是对大地和线槽绝缘,用500V档测量有0.5M欧,为什么电源的负极对大地会有+24V的电压,正极对大地为0电压,短路电流为16mA.
在同一线槽内的线70米长左右,两头都悬空,拿基中一头和24V负极间用直流档量,都有15V,100米以上的更是23.8V,用交流档量是0V,但基本量不出短路电流.
现在负极对大地短路可以出很强的火花,由于这里是化工厂,所以不能出现火花,所以,负极接地可以解决问题,但又会出现雷击时会从电网传到大地烧坏电器和线路.
以前做的都是负极接大地,感觉还可以,现在总工要求全隔离,电从电网到开关电源和所有工控设备都经过三个干式隔离变压器,所以连24V电源都要隔离大地,信号线的屏闭层也独立隔离,只和PLC卡对应的接地端连接.
现在的情况是24V电源的负极基本对所有东西都会有直流电压差,到底这样做合理吗?
对这个情况,我提出了个建义,就是电源的正负极都独立再打一个地线,但这样还没试过,不知道可不可行,但这样对雷击就更坏了,整个网都变成避雷针了.
对工控24V电网应该如何配地线?是隔离还是全部并起?大家有什么高见可以指点一下吗?

网友A:
1、100米长的弱电线路,应使用屏蔽线,屏蔽层统一一端接地。
2、长距离直流电源是不允许负极接地的,假如一定要用此方法消除电压干扰,也应该通过电容接地。
3、假如现在配线没有使用屏蔽线,可以套钢管,将钢管一端接地,消除雷电磁场产生的感应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100米长的弱电线路,应使用屏蔽线,屏蔽层统一一端接地。
2、长距离直流电源是不允许负极接地的,假如一定要用此方法消除电压干扰,也应该通过电容接地。
3、假如现在配线没有使用屏蔽线,可以套钢管,将钢管一端接地,消除雷电磁场产生的感应电。
说的有道理,强

网友C:
拆下输出线,对地测量“+  -”看看是否有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100米长的弱电线路,应使用屏蔽线,屏蔽层统一一端接地。
 2、长距离直流电源是不允许负极接地的,假如一定要用此方法消除电压干扰,也应该通过电容接地。
 3、假如现在配线没有使用屏蔽线,可以套钢管,将钢管一端接地,消除雷电磁场产生的感应电。
说的有道理,强

网友E:
楼主这是化工厂的什么设备,这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