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1):
我想有一个对电机带负载大家都认同的计算方法,希望同仁们给出自己宝贵的见解,具体详细点,谢谢了,例如:电机30KW,转速在980-1470/n之间。

网友A:
功率乘以效率就是电机的输出功率,也就是有效负荷,与转速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以负载要求的转矩、转速来选择靠近的电机,而不是由电机来确定负载
这些当然知道,但你总的算出电机能带多少负载吧,那样才好配啊,我要的就是怎么算,因为情况不同,方法很多,所以我想总结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乘以效率就是电机的输出功率,也就是有效负荷,与转速无关。
有关系啊,当你选择好电机后,负载也就基本确定了,如果你电机装的零件一定,那么电机的转速也是有范围的吧,而且你转速大的话,转动惯量也不小吧,我就是想知道,多大的电机功率,具体到能带多大的重物,转速能到多少不出问题,这些具体是怎么算的,我想看看大家的算法想法,具体点。

网友A:
电机基本知识,建议楼主好好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机基本知识,建议楼主好好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基本知识,建议楼主好好看看。
看上去的确实基本常识,谁都懂,但你有多少实际经验,我要的就是大家说说经验性的东西,相互分享一下,说话不要这么轻浮。

网友A:
楼主啊,你先不要生气,看你的回答,就知道你不懂,不懂不要紧,谦虚点,好好学,才会有进步,而不是被人看出没基础就发毛,知道吧?就你以上回答的问题,我要是批驳你的话,你是一无是处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想有一个对电机带负载大家都认同的计算方法,希望同仁们给出自己宝贵的见解,具体详细点,谢谢了,例如:电机30KW,转速在980-1470/n之间。
哇,我也觉得这个问题问的很有意思。你已经确定了电机的功率和电机的转速使用范围了。那你的电机是几极的?电机有极对数的。比如2极电机、4极电机、6极电机...,极对数不同,尽管功率确定了,转速的适用范围确定了,那也不行。还有确定电机的极对数。

举例:
如果是2极电机,那额定转速(同步)3000rpm,因此它的带载能力:额定转矩在95.5N.m,功率嘛:9.8至14.7kW;

如果是4极电机,那额定转速(同步)1500rpm,因此它的带载能力:额定转矩在:191.0N.m,功率嘛:19.6至29.4kW;

如果是6极电机,那额定转速(同步)1000rpm,因此它的带载能力:额定转矩在:286.5N.m,在980rpm时,他能达到额定的驱动负载转矩,在1470rpm时,他的驱动转矩是:194.9N.m;功率嘛:29.4kW至30kW;

...以此类推的计算

网友D:
这里,归纳为,第一,一定要知道电机的额定转速(同步的)和额定功率(就是电机铭牌数据);第二,还要知道电机的调速机械特性,那就是额定转速以内,恒转矩驱动;额定转速以上,恒功率驱动;第三,旋转电机的功率平衡方程式:(转速rpm)*(扭矩N.m)/9550 = (功率kW)

这个就可以计算出任意转速点的驱动功率和驱动转矩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想有一个对电机带负载大家都认同的计算方法,希望同仁们给出自己宝贵的见解,具体详细点,谢谢了,例如:电机30KW,转速在980-1470/n之间。
哇,我也觉得这个问题问的很有意思。你已经确定了电机的功率和电机的转速使用范围了。那你的电机是几极的?电机有极对数的。比如2极电机、4极电机、6极电机...,极对数不同,尽管功率确定了,转速的适用范围确定了,那也不行。还有确定电机的极对数。

举例:
如果是2极电机,那额定转速(同步)3000rpm,因此它的带载能力:额定转矩在95.5N.m,功率嘛:9.8至14.7kW;

如果是4极电机,那额定转速(同步)1500rpm,因此它的带载能力:额定转矩在:191.0N.m,功率嘛:19.6至29.4kW;

如果是6极电机,那额定转速(同步)1000rpm,因此它的带载能力:额定转矩在:286.5N.m,在980rpm时,他能达到额定的驱动负载转矩,在1470rpm时,他的驱动转矩是:194.9N.m;功率嘛:29.4kW至30kW;

...以此类推的计算
版主牛啊

网友E:
这个问题不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他是一个系统的,科学的,规律性的东西!也就是说不能为所欲为??必须遵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啊,你先不要生气,看你的回答,就知道你不懂,不懂不要紧,谦虚点,好好学,才会有进步,而不是被人看出没基础就发毛,知道吧?就你以上回答的问题,我要是批驳你的话,你是一无是处的。。
首先谢谢大家对我帖子的评论,对,机械才是最终的执行者,但往往是电气上面不好控制,达不到最好的效果,机械领域很广阔,机械设计,机械加工,电气电子等等,我还只是个新手菜鸟,我缺少经验,我可以不断学习,不仅仅是局限在这个行业,还有热处理,铸造很多方面,但我现在想要的是大家的经验性的总结,以避免在工作中少走弯路,我也知道该怎么计算啊,但我想的可能也会和大家的不同啊,我发帖子要的也不是大家的一句再回去看看电机方面的书,那些都是理论基础知识什么的,你们是前辈,我希望你们拿出实质性的东西,而不是那些话,如有不对之处,还请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想有一个对电机带负载大家都认同的计算方法,希望同仁们给出自己宝贵的见解,具体详细点,谢谢了,例如:电机30KW,转速在980-1470/n之间。
哇,我也觉得这个问题问的很有意思。你已经确定了电机的功率和电机的转速使用范围了。那你的电机是几极的?电机有极对数的。比如2极电机、4极电机、6极电机...,极对数不同,尽管功率确定了,转速的适用范围确定了,那也不行。还有确定电机的极对数。

举例:
如果是2极电机,那额定转速(同步)3000rpm,因此它的带载能力:额定转矩在95.5N.m,功率嘛:9.8至14.7kW;

如果是4极电机,那额定转速(同步)1500rpm,因此它的带载能力:额定转矩在:191.0N.m,功率嘛:19.6至29.4kW;

如果是6极电机,那额定转速(同步)1000rpm,因此它的带载能力:额定转矩在:286.5N.m,在980rpm时,他能达到额定的驱动负载转矩,在1470rpm时,他的驱动转矩是:194.9N.m;功率嘛:29.4kW至30kW;

...以此类推的计算
谢谢,依版主所说。这个我是会算的,公式n=60f/p,p代表极对数,T=9550*P/n,p代表功率是吧楼主,但我不明白的是电机轴负重也是利用得到的有效转矩来计算吗?如果是,那么也应该是有具体的范围吧,而且也是不是该考虑电机负重物体自身转动惯量的大小情况啊。

网友F:
肯定要考虑啊,电机的轴输出的转矩(或功率)决定负重大小;至于转动惯量,负载的转动惯量要有效折算到电机轴上,至少与电机本身的转子转动惯量比值匹配范围在3~5之间,具体匹配是机械设计上考虑的问题,你可以去查查机械设计原理上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F:
肯定要考虑啊,电机的轴输出的转矩(或功率)决定负重大小;至于转动惯量,负载的转动惯量要有效折算到电机轴上,至少与电机本身的转子转动惯量比值匹配范围在3~5之间,具体匹配是机械设计上考虑的问题,你可以去查查机械设计原理上的东西;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依版主所说。这个我是会算的,公式n=60f/p,p代表极对数,T=9550*P/n,p代表功率是吧楼主,但我不明白的是电机轴负重也是利用得到的有效转矩来计算吗?如果是,那么也应该是有具体的范围吧,而且也是不是该考虑电机负重物体自身转动惯量的大小情况啊。
哦,这个当然。还是普通物理学中的运动学原理。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电机的驱动力等于负载的受力。

那么负载的受力是什么?一共分三个方面:第一是惯性力(只有在变速时才有的力);第二是负载阻力(比如风机的扇叶子的风阻);第三是旋转轴的摩擦阻力(比如轴承阻力)。这三个力的合成,就是电机的驱动力。或者说这三个负载转矩的合成,等于电机输出的驱动转矩。

因此,你在选择电机时,通常先要确定你的负载和负载状态,对这三个力有一个估算范围,然后再去选择电机和电机的转速范围,驱动转矩范围。让电机的输出力,覆盖欲驱动的负载力之和。就ok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肯定要考虑啊,电机的轴输出的转矩(或功率)决定负重大小;至于转动惯量,负载的转动惯量要有效折算到电机轴上,至少与电机本身的转子转动惯量比值匹配范围在3~5之间,具体匹配是机械设计上考虑的问题,你可以去查查机械设计原理上的东西;
不客气,所提供的仅仅是很小一部分的参考;作为设计者,想彻底搞清楚,你还是仔细看看实际的资料,机械设计手册第五卷中关于电机的选型,参数都有详细的说明;如果你是机械工程及自动化专业,自己想查找什么样的资料和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比我更有说服力!经验类的东西,我谈不上;以前关于变压器设计,不同的公司在经验参数的设计上都有老一辈总结出来的经验公式,我想电机也一样,但应该都是达到国标要求参数!

网友G:
机电一体化的2个核心
机械是执行核心,电气是控制核心,俩者互相依赖不可分割。

楼主:
谢谢大家的发言,你们的话语提醒我,到底在电机设计和电机带负载选型中那些因素比较重要,关键,机械设计当然是一个有规律,要按原则性的东西来计算以及结合具体情况的,切不可胡乱揣度,但我认为书本上的东西在伟大的实践中都是基础,所以我才会求教于你们这些前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依版主所说。这个我是会算的,公式n=60f/p,p代表极对数,T=9550*P/n,p代表功率是吧楼主,但我不明白的是电机轴负重也是利用得到的有效转矩来计算吗?如果是,那么也应该是有具体的范围吧,而且也是不是该考虑电机负重物体自身转动惯量的大小情况啊。
哦,这个当然。还是普通物理学中的运动学原理。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电机的驱动力等于负载的受力。

那么负载的受力是什么?一共分三个方面:第一是惯性力(只有在变速时才有的力);第二是负载阻力(比如风机的扇叶子的风阻);第三是旋转轴的摩擦阻力(比如轴承阻力)。这三个力的合成,就是电机的驱动力。或者说这三个负载转矩的合成,等于电机输出的驱动转矩。

因此,你在选择电机时,通常先要确定你的负载和负载状态,对这三个力有一个估算范围,然后再去选择电机和电机的转速范围,驱动转矩范围。让电机的输出力,覆盖欲驱动的负载力之和。就ok了。
电机的输出力大于驱动的负载力之和好像是有一个安全系数吧,实际中大概是多少啊?

网友H:
估算好负载特性,再考虑电机的选择。

网友D:
以下是引用851550474在08/22/2012 08:14:19的发言:
电机的输出力大于驱动的负载力之和好像是有一个安全系数吧,实际中大概是多少啊?
通常就考虑最大负载功率的100%即可。因为实际的情况是,最大100%负载运行所占的比重比较小,选最大负载功率的100%为电机功率即可。如果实际负载的最大功率属于连续工作,那就把电机的提高1.2倍选取,也是可以的。

通常情况,不想把驱动电机的功率比负载实际功率放大选。主要是考虑电机的利用率和成本。本着够用即好的原则,让电机与负载的功率匹配刚刚好。这是需要经验的,要有实践的积累。初次做,总是保守一点,电机的功率选的大,这没关系,第二次和第三次,就会修正选型,越来越合适了。

我们既不提倡小马拉大车,也不提倡大马拉小车。前者系统不可靠,导致电机过载事故,后者造成资源、能源的浪费和消耗。都不可取。当然选型的优先条件是可靠,然后才是少花钱降成本。

楼主:
以下是引用kdrjl在08/22/2012 10:38:44的发言:
以下是引用851550474在08/22/2012 08:14:19的发言:
 电机的输出力大于驱动的负载力之和好像是有一个安全系数吧,实际中大概是多少啊?
通常就考虑最大负载功率的100%即可。因为实际的情况是,最大100%负载运行所占的比重比较小,选最大负载功率的100%为电机功率即可。如果实际负载的最大功率属于连续工作,那就把电机的提高1.2倍选取,也是可以的。

通常情况,不想把驱动电机的功率比负载实际功率放大选。主要是考虑电机的利用率和成本。本着够用即好的原则,让电机与负载的功率匹配刚刚好。这是需要经验的,要有实践的积累。初次做,总是保守一点,电机的功率选的大,这没关系,第二次和第三次,就会修正选型,越来越合适了。

我们既不提倡小马拉大车,也不提倡大马拉小车。前者系统不可靠,导致电机过载事故,后者造成资源、能源的浪费和消耗。都不可取。当然选型的优先条件是可靠,然后才是少花钱降成本。
感谢kdrjl 版主的细心指导,让设计最优化才是一个设计人员最想达到的。

网友I(2012-10-21):
   人有多大,就拿多少.机器也一样.

网友J:
一般来讲,选电机都是先看扭力,再根据转速来选择电机容量。工作的负载不超过电机额定功率下的负载都没问题,而且电机都可以短时间过载(120%以内)。伺服电机的话,还要考虑到转动惯量的匹配问题。

网友K:
最讨厌这样的话,不负责任

网友L(2012-11-23):
针对你的问题有公式可参照分析:电机功率:P=1.732×U×I×cosφ电机转矩:T=9549×P/n  ; 电机功率 转矩=9550*输出功率/输出转速 转矩=9550*输出功率/输出转速P = T*n/9550公式推导电机功率,转矩,转速的关系功率=力*速度P=F*V---公式1转矩(T)=扭力(F)*作用半径(R)         推出F=T/R                                                    ---公式2线速度(V)=2πR*每秒转速(n秒)       =2πR*每分转速(n分)/60              =πR*n分/30---公式3将公式2、3代入公式1得:P=F*V=T/R*πR*n分/30 =π/30*T*n分-----P=功率单位W,     T=转矩单位Nm,   n分=每分钟转速单位转/分钟如果将P的单位换成KW,那么就是如下公式:P*1000=π/30*T*n           30000/π*P=T*n    30000/3.1415926*P=T*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