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1):
各位控友,我想请都一个问题.就是LG IG5 3.7KW的变频器运行时老是过流,查看变频器的显示电流22A左右.但实际电流是正常的.请问这个变频器是控制板问题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互感器,电流检测电路的问题

楼主:
linjinchuan朋友电流检测电路是变频器的控制板,还是电源板,还是功率板上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