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CPU问题

楼主(2012-08-21):
请问高手,我用的是三菱的Q02HCPU,设备用了有一年了,一直正常,最近停了一个星期,再开机时CPU报警,代码是2200,看说明是参数丢失,电池查了没有问题,我再把程序+参数传进去后又正常了,试停了一个钟头,没有问题,但昨晚一整夜停之后,今天又发现同样的问题,我再核查了一下电池,没有问题,看历史报警也没有电池低下报警,也就是说关电时间少不会参数丢失,关电时间长参数就丢失了,请问有高手遇到过这种问题吗?望解答!!

网友A:
应查电池和装置

网友B:
应该检查电池供电回路,短暂停机不会掉程序是靠回路中的电容供电,电容存储电能耗尽程序丢失。

楼主:
三菱技术支持要我把程序输在标准ROM里面,各位认为这样子有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