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1):
一台塑胶制粒机,电机带动一个滚轮旋转,滚轮沿圆周布满刀口,控制电机的速度可以调整切出来的料的长度,以前看到的这种机器,都是电磁调速的,因为电磁调速的电机力大不用变速同样可以驱动,但这台机不是调速电机,出厂时可能因为成本原因用的是锥形那种皮带轮调速的,所以需改装无极调速,现是一四极3KW的马达通过皮带直接驱动滚轮,没其它变速,皮带轮的变比大概在4比1的样子,像这种情况是改电磁调速好些还是变频好些,用变频的话需要放大功率的么,低频下力够么

网友A:
用一台4KW的变频器就可以了,低频要低到什么程度

楼主:
可以最低要1/3的转速

网友B:
能用电磁调速的都可使用变频器调速。当然价格不一样。需要自己权衡了。但技术方案是可行的。没问题。

楼主:
以下是引用yyddyym在08/22/2012 17:33:09的发言:
可以最低要1/3的转速
是用通用的变频,还是其它的

楼主:
以下是引用kdrjl在08/22/2012 18:47:33的发言:
能用电磁调速的都可使用变频器调速。当然价格不一样。需要自己权衡了。但技术方案是可行的。没问题。
价格的话小功率的调速马达也不便宜哦,光马达都要贵1000多

网友C(2013-05-30):
普传变频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可以了解一下,如有兴趣询qq2456634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