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个开关控制一个灯

楼主(2012-08-21):
朋友装新房,需要3个地方控制一盏灯,把我一下糊住了。请教各位大侠,怎么接线?请附上电路图,谢谢!

网友A:
四个开关控制一个灯我都接过,只是那个开关比较特殊,不是一般开关,就是一个地方两个开关同时开关,不知道有这种开关买没有,也不知道叫什么,百度一下就有线路图

网友A:
双开双控 同时开关的一个面板,有没有买?叫什么名称?谁知道?

网友B:
呵呵;
买现成的开关就行了;
装修的时候我家的好几个灯都是三个开关可以控制的;

网友C:
关键是买到开关

网友D:
三联开关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网友G:
在此学习了,不错哦!

网友H:
主要是那种开关不好买

网友B:
以下是引用1139279214在08/22/2012 11:29:55的发言:
主要是那种开关不好买

--------------------------------
中途开关很好买到;正泰等都有;又称多控开关,双刀双掷开关;
价格正泰的不到20元一个;

真的买不到,买个双联的开关,用胶水胶住,二个开关一起动作就可以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以下是引用1139279214在08/22/2012 11:29:55的发言:
主要是那种开关不好买

--------------------------------
中途开关很好买到;正泰等都有;又称多控开关,双刀双掷开关;
价格正泰的不到20元一个;

真的买不到,买个双联的开关,用胶水胶住,二个开关一起动作就可以了;

版主的后面那个方法有创意

网友I:
这种开关鸿雁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