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1):
关于双速电机的三角形..双星形  双速控制的问题..

设KM1和KM2同进吸合为双星形..

KM3和KM2同时吸合为三角形.
KM3在KM1下..
我想问的是如果将KM3下的U1 V1 W1 和KM2下的U2 V2 W2 换一下..会出现什么问题????三角形运行时电机反转???还是会出现其他的问题..
  还请各位师傅指点???

今天也是楼下这个情况.由于线坏了..也没有接线图..我就直接将两根线换了..点动运行.三角形时还可以..就是反了..
将断路器下线换下..可以运行了..可是后来动一下.断路器就又跳了...还以为是电机问题...后来师傅过来说是V1 W1 和KM2下的U2 V2 W2 可能不对..可我想想不会啊..在原理图上说不通啊..没有想到后来换了..就好了...所以我来问问..
还请各位指点啊....

网友A:
 你换下就知道了   电机发热   速度也有变化   不久就玩玩了
 如果里面绕线是对称的 有可能可以
  最好是不要换  换了多烧
 我们厂就有  有一次有人去修了 说电机速度变慢了  领导也去看了  没发现问题
但又要用  等我上班时叫我去看  对我说可能是接触器有问题  我去看了 妈的原来是个双速电机
高速 低速一样的速度了  并且电机还发热   在一看电机接线图  高速 低速反接了
换过来了就好了

网友B:
双速电机带正反转的

网友C:
先把主回路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