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Q02HCPU 故障

楼主(2012-08-21):
请帮忙指点一下。Q02HCPU上电后ERR灯长亮,与电脑链接不上,反复开关REST开关偶尔ERR灯闪烁、MODE灯亮后可以与电脑链接。程序可以正常下载,重启后又出现以上状态,与电脑链接后下载的程序参数全部丢失。
有明白的师傅指点一二。谢谢啦!

网友A:
PLC硬件故障 ,送修吧

楼主:
想自己修啊

网友B:
用电脑连上PLC格式化一下,然后写个小程序进去看会不会报警

楼主:
电池刚换新的啊,测量2.9伏,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是啊,想自己修一下。会是电池供电不好,还是内存不好啊

楼主:
请问如果电池电压低或没电池,会出现与电脑软件连接不上吗?

网友C:
2.9V电压低了,新电池不可能是这个电压的;

网友D:
电池正常是3或者3.6v的

楼主:
换了电池还是不行,应该是硬件坏了。哪位哥能修啊?请联系我18953253505

楼主:
留下电话,我联系你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