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1):
哪位有西门子私服控制器6SN1118-ONK01-OAA1的说明书啊,在控制器上怎么查看故障代码,一直显示---run,求解中,谢谢各位

楼主:
有没有哪位知道啊

网友A:
显示run说明驱动正常。想查看故障代码可以到西门子官网上下载相应资料。

楼主:
显示着run,但人机界面上抱私服故障,就是开不起来,私服界面不变化一直run

网友A:
你用simocom u软件联机看一下。

网友B:
路过~,西门子伺服器维修问题可以加Q 1550296730

网友C(2012-11-26):
  你不如换一种思维,伺服一直run说明伺服正常,起码自检正常,人机界面报伺服故障,问题就应该出现在信号通道和PLC,你干嘛不从这个角度入手呢?伺服自身有问题通常都会报错显示故障代码,并停机;人机界面的伺服报错也是根据伺服自身的故障信息输出通过PLC等送到人机界面,人机界面保障伺服“run”,你说问题会出现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