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两个漏电开关同时跳闸?

楼主(2012-08-21):
如图所示,这是本人在家安装照明电路时安装电灯的一个简图。本来是一个双控的楼梯灯,当时为了接线方便,就拉了一楼漏电开关的一根火线,而零线就从二楼的漏电开关拉出,结果一合上开关,灯泡亮了一下,两个漏电开关就同时跳闸。在此想向各位高人请教一下其中原理,为什么会跳闸?

网友A:
经过同一个漏电保护器的两项电流差为零是开关才不会跳:显然,你一个开关用一项肯定跳,
除非不用漏电保护器

网友B:
不跳就逆天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经过同一个漏电保护器的两项电流差为零是开关才不会跳:显然,你一个开关用一项肯定跳,
除非不用漏电保护器

网友D:
漏保两个同时坏了肯定不跳

网友E:
楼主得先搞清楚漏电开关的原理

网友F:
不跳就怪了,漏电开关只能单独使用。

网友G:
同一个空开 LN 电流要相等 不然 肯定跳滴。。
L进去1A 出来 肯定1A 不然 超过那个 设定值 绝对跳。。
好像16MA?

网友H:
漏电开关的原理你懂么

网友I:
如1楼所说,如此接线而跳闸,说明保护动作正常;
楼主的图画得好,且表达清楚。

网友J:
这个图很典型啊,不跳就不对了。

网友K:
查一下漏电开关原理?

网友L:
跳是正常的。有进要有出!

网友M:
我看了漏电保护开关右边进线接线端子标的N, 右边应该接零线。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回去看了一下漏电开关原理,发现这样接是不跳不行的!经验积累

网友N:
弱弱的问一句,楼主用什么软件画的这个图啊?

网友O:
受教了,图画的好,解释也清楚。

网友P:
这是漏保啊,这样接当然跳!

网友Q:
以下是引用jinqiaoma在08/22/2012 12:42:48的发言:
这个图很典型啊,不跳就不对了。

楼主:
回复16楼,系用PHOTOSHOP 画的

网友R:
漏保两项电只要存在电压差就会跳闸

网友S:
引用 网友I:
如1楼所说,如此接线而跳闸,说明保护动作正常;
楼主的图画得好,且表达清楚。

网友T:
必须保持回路为零序,这样接线两个漏电保护都不为零序,所以跳闸

网友U:
漏电保护里面有电流互感器,电流不相同。肯定跳了

网友V:
漏电开关的基本原理都没弄清楚!自己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W:
同时跳闸,说明开关是好的。
开关火线和零线电流相等才不会跳闸,
你这样接线两个开关的火线和零线电流都不相等了,所以跳闸了!

网友X:
漏电保护器本来就是检测火线与零线之间的电流平衡。他里面装了两个电流互感器的。这样不跳才,,,

网友Y:
  漏电保护只有单级使用,并级根本不能使用。

网友Z:
跳了说明两个漏保是好的。

网友AA:
楼主  我服了你了!啥你都能想出来!漏电要火零平衡!

网友AB:
LZ:你的图画得很好,咋做的?

楼主:
没啥经验,在以后工作就不会再出现这样的错误了。
回复33楼,你可以下载或自己照一些电器原件图片,用PHOTOSHOP 图像处理软件打开,连线就可以了,就像画画一样。前提系你要会使用PHOTOSHOP 这个软件

网友AC:
先搞清楚漏电开关的原理

网友AD(2012-09-23):
这就是漏电开关的原理

网友AE:
楼主的图画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