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1):
今天维修一台4KW机器,上交流电老化才两分钟电解电容爆炸,请问什么情况下会引起炸电解电容?

网友A:
是不是很久没用了?

楼主:
新装配的产品,拆开发现里面的锡纸最里面内层有一凹处,渔正常的有区别!不知道这个凹处会造成什么影响?

网友B:
有可能是电容内部绝缘老化短路了。

网友A:
有这种可能性

网友C:
是不是山寨变频器?或者220V变频器接380V   分压电阻坏或者两个电容不匹配 两端电压不一样   个别国产变频器开关电源取电容中间点电压

网友D:
1、电容质量问题
2、电压等级不符
3、电容放置时间过长,未进行老化处理
以上三种都有可能

网友E:
炸电解电容不外乎这几个问题:
电容质量不行
极性接反
电压超过额定耐压值
环境温度过高
串入了交流分量
冲放电频率过高 介质损耗引发热损坏

网友F:
是不是层厚胶皮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山寨变频器?或者220V变频器接380V   分压电阻坏或者两个电容不匹配 两端电压不一样   个别国产变频器开关电源取电容中间点电压
肯定的是不可能是220V接380V了,如果真你所说的这样接错了,上电就炸了,我们公司以前就有人干过这样的事的,有可能是瞬间电压过高造成的,也可能是你维修的机器用的时间长了电容寿命差不多了。

网友H:
我见过一台变频器,电容炸了,是因为分压电阻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