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2):
各位大师好:我修一台海利普变频器3.7kw,经测:u相-p端的电压比u相-n端的电压低约100v,一起动运行,即报过电流,
更换全部pc923  pc929和驱动电源的电容后故障依旧,测得驱动部分其他元件测量未见异常,请指教。是否igbt模块不良吗?
在此先谢谢啦!

网友A:
贴片电容有问题

楼主:
请问是下桥pc929的外部关连的元件吗

网友B:
模块要先量一下,另外不带模块的时候量一下驱动波形是否正常。

楼主:
谢谢楼上的提醒,
故障现已找到,是u相的反馈二极管至pc929的印刷线路断开,没想到反馈信号的缺失,会表现出这样的现象。
在此提醒一下各位新手:
    对小功率机型模块是焊接在电路上的变频器维修oc报警时采用:
1.主回路储能电容后串灯泡
2.屏蔽报警信号强制运行,测uvw与pn的电压比较,判断是上桥、下桥哪一个igbt单元异常
3.然后主要排查异常的一路驱动
4.最后没办法在拆模块,不用一上手就拆模块,较麻烦
    不当之处望各位指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