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路知识

楼主(2012-08-22):
在某篇论文上看到的电路,求教那个R7(5M)电阻起什么作用?谢谢。
PS:如果是正反馈,那不是不利于系统稳定吗,还有为什么会选择5M这么大的电阻?

网友A:
R7 R9 感觉应该是反馈吧

网友B:
迟滞!迟滞!迟滞!

网友C:
反馈用的,保持稳定性,防漂移

网友D:
这是同相反馈!R9是负反馈;

网友E:
电路图,有些看不懂。尼玛,

网友F:
R7画错位置了吧

网友G:
那是一个偏置通道的设置。U2A是差分放大器,作为传感器的前置放大器,然后给U2B做输入,那个R7的5M电阻给跟随器提供一个很弱的信号作为偏置。这个电路太简单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那是一个偏置通道的设置。U2A是差分放大器,作为传感器的前置放大器,然后给U2B做输入,那个R7的5M电阻给跟随器提供一个很弱的信号作为偏置。这个电路太简单了。
我看不明白

网友G:
对,是画错了。这个电路有毛病。第一次我看走眼了。那个桥式电路的两端,取信号的位置肯定有问题。看不懂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