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锁

楼主(2012-08-22):
      公司做的设备出去了,之后部分的款比较难回收,所以设备给客户用了一段时间(比如三个月),就要停机(所谓的设备动不了),待客户付款全清告知其密码,在触摸屏上输入其密码设备才能正常运行,我的想法是先读取PLC的年月日期,然后把读取年月日期和程序输入密码做为主控MC -MCR条件,还有一种就是用断电保持定时器计时,但我觉得前者读日期不是很准,所以在这里想想听听大侠们的看法和意见

网友A:
没什麽必要,破解软件到处都有,除非你把通讯口封死,

网友B:
遇到高手是不管用的

网友C:
你不会用积累时间吗,个人觉得这个编程还简单一点

网友D:
读取时间和日期还是比较准的,一般PLC的时针误差不是很大.但这办法很容易解开.

网友E:
最好不要这样去做,如果你的客户找人把程序解开机器能正常运行了,那你的尾款还要不要呢。

楼主:
以下是引用1143799064在08/22/2012 20:39:21的发言:
没什麽必要,破解软件到处都有,除非你把通讯口封死,
3G系列的也能破解???

网友F:
呵呵;一般不要使用这种方法;

网友G:
引用 网友B:
遇到高手是不管用的

网友H:
我以前做的设备也用过此法;没有用的!还是不要做为好!

网友I:
3G能解的人很多了

网友J:
可以用!怎么不可以!买你设备的公司不一定有会PLC的!就是一些普通的电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