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

楼主(2012-08-22):
大家好,
  我现在有台设备三菱伺服MR-J3-200B的驱动器,现在想用SETUP221E的软件把伺服驱动器的参数读出来,因以前没有用过  大家可以发给我点资料吗,再问下大家有无GX Configurator-QP的三菱定位模块的软件,最好都是中文的  希望大家帮我 谢谢大家了 。

网友A:
这两个软件都是英文的

楼主:
SETUP221E软件

 你好,如果我想把伺服里面所有参数都读出来   点击Parameter里面的Basic stting时弹出上图,如果我只选Basic stting再点击Read All 能将驱动器里面的参数都读出来吗  还是分别每一个都要打开在读出来 。求大家教我 怕搞错了我

网友B:
点击Parameter里面的Basic stting,就可以看到伺服参数了,GX Configurator-QP可以到三菱的网上去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