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2):
同事接到一活,让我一起去做,其实就是一个地方开关老是跳闸,他说要换线,我说你确定是线的问题不?他说换线好拿钱,先换了再说。我说如果换了线没有解决问题,别人会怎么看? 他还是坚持要换线。

周六就跟他换线去了,累得要死,他还要换这个装那个,没办法,既然来做了就要做好。

线路是这样的,从线路配电间出来到达A处,有一个小开关箱,然后走到B处,又有一开关箱,我们换的就是A到B处的线,那个厂的人反应A处和B处,都有跳闸的现象,但是A处跳闸很麻烦,因为那个门经常被别人锁住。我就已经感觉到,至少不是这段线的问题。

我要求开关要重新配置,A处至少要高一个等级,B处用小一些的,他说没有开关,那个开关至少有20A(上面的字看不清了),再大就没有保护作用了,意思是线烧掉都不会动作。

没办法,全按他说的搞了,B处也是20A带漏电保护的。后面的分路开关有好几个16A的,几个6A的,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一是不晓得那些支路到底带了哪些负载,多大的功率,二是没有那么多小容量的开关。负载主要是照明有日光灯有白炽灯、工业风扇、电饭煲、冰箱、一些插座、电动门、电铃,还插了一些什么东西就搞不清楚了,没有地线,线路比较长而且有些老化。

果然过了两天,他说还是跳闸,他把B处的漏电保护开关甩掉,结果A处后来也跳,让我这个周六再一起去搞一下,我说你准备怎么搞?他说把后面的线都换掉,我说我先去查一查吧,工程量太大(工钱也就是民工价,我给搞装修的工钱都比这多一倍不止)。

抽了半天时间,我让那个厂的人把他的电器全部插上开起,我一个个测量电流,稳定有12A多,还有波动,我就感觉不是线的问题了,很可能还是正常的过载,线和开关配小了,我改接试试了。

我把A处开关换成了40A, B处漏电保护恢复了,我问了他们带漏电保护可能跳得多一点,但是安全些,因为他们很多电器没有接地保护。他们也说B处跳还好,他们自己可以合闸,A处经常打不开门,就麻烦。

检查我还发现,有一路的电流比较大,又返回去了A处,我把这一路分出来单独接了16A的开关。

我想不管结果如何,至少我把故障范围能缩小在某一处。

网友A:
   不说楼主提到的事情,只说说“别人思路不清……怎么办? ”
   这时,可理清自己的思路,设法表达清楚,并尊重他人的看法——即使他人是错的,也可让他表达完全;在没有其他问题的情况下,也可试一试,以得到比较能够接受的方案。
   当然,这只是在某些情况下的处理,或方法中的一种。

楼主:
以下是引用qlin在08/22/2012 20:14:37的发言:
    不说楼主提到的事情,只说说“别人思路不清……怎么办? ”
    这时,可理清自己的思路,设法表达清楚,并尊重他人的看法——即使他人是错的,也可让他表达完全;在没有其他问题的情况下,也可试一试,以得到比较能够接受的方案。
    当然,这只是在某些情况下的处理,或方法中的一种。

我一开始就说了,换了线没有解决问题怎么办,他没听,他没思路,就是想当然,想当然地猜是这里问题或者那里的问题。 现在钱拿了,问题没有解决,如果按照他的搞法,还不知道要跑好多趟。

楼主:
即使为了钱想多做点事,也要先把故障范围搞清楚,第一步就应该先把开关配置好,这是毫无疑问的,至少可以把故障判断在一个小范围内,然后你说要换什么东西就换什么东西,他们又不懂。不过我不想赚这个钱,一点力气活。

网友B:
想赚钱,业务知识必须要强

网友C:
以下是引用ahtk1718在08/22/2012 20:59:18的发言:
想赚钱,业务知识必须要强

网友D:
是漏电跳?还是 过载跳?
没看出来。

不过  一般遇见多的是  漏电跳。。这个最好搞摇表慢慢摇啊摇。。。

是L 对地漏电还是N 对地。。。。断开进线LN   慢慢摇。。估计还是好解决问题的。。

楼主:
以下是引用bnnyygy在08/22/2012 22:10:07的发言:
是漏电跳?还是 过载跳?
没看出来。

不过  一般遇见多的是  漏电跳。。这个最好搞摇表慢慢摇啊摇。。。

是L 对地漏电还是N 对地。。。。断开进线LN   慢慢摇。。估计还是好解决问题的。。

你没看出来我也没去想,不一定摇得出来,因为有些线不是死的,比如说吊灯的线,风扇的线。再说要测的地方太多了,线路问题还是负载问题?每个灯每个风扇都去检查?

你还没看明白我的思路。我只要把开关配置好,跳哪里我就知道是哪支路的问题。

过几天就知道答案了。

不过根据我的经验,如果有短路的地方,电流不可能这么稳定,短路的地方要么熔在一起要么熔断,哪里能一直持续而又不暴露短路点的?

网友E:
嗯,楼主处理问题的思路不错。我很赞成。

意见不一致没有关系,如果是配合做,就听他的,如果是以自己为主,那就坚持自己的。这个没啥说的。但不管是以谁为主,自己要有想法和思路。这是重要的。

网友D:
哦。 负载多。。。前级就不用带漏电的。。。哎。。现在我上班这里。。一个车间 用了一个200A的 带漏电的空开。。我擦。。。一有漏电。。一车间 黑完。。不知道谁设计的。。

楼主:
以下是引用
bnnyygy在08/23/2012 09:19:23
的发言:
哦。 负载多。。。前级就不用带漏电的。。。哎。。现在我上班这里。。一个车间 用了一个200A的 带漏电的空开。。我擦。。。一有漏电。。一车间 黑完。。不知道谁设计的。。
村民被电打死了,怪村上的电工和供电部门把漏电保护去掉了,打官司,我一直没有看到官司结果如何。
一个村的供电,既要保证供电的稳定,又要保证有人触电就跳闸,打不死人,可能不?
有无聊的人还动不动搞恶作剧,别人家做喜事有客人,他故意搞得跳闸。

网友F:
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官大一级压死人!社会潜规则吗!技术算个屁!技术再好只是个奴隶!

网友G:
现在250的太多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以下是引用
qlin在08/22/2012 20:14:37
的发言:
不说楼主提到的事情,只说说“别人思路不清……怎么办? ”
这时,可理清自己的思路,设法表达清楚,并尊重他人的看法——即使他人是错的,也可让他表达完全;在没有其他问题的情况下,也可试一试,以得到比较能够接受的方案。
当然,这只是在某些情况下的处理,或方法中的一种。
我一开始就说了,换了线没有解决问题怎么办,他没听,他没思路,就是想当然,想当然地猜是这里问题或者那里的问题。 现在钱拿了,问题没有解决,如果按照他的搞法,还不知道要跑好多趟。
问题都没解决 钱就拿到手!强,要是换到我们这 ,钱拿不到,你还得掂上材料钱!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以下是引用
qlin在08/22/2012 20:14:37
的发言:
不说楼主提到的事情,只说说“别人思路不清……怎么办? ”
这时,可理清自己的思路,设法表达清楚,并尊重他人的看法——即使他人是错的,也可让他表达完全;在没有其他问题的情况下,也可试一试,以得到比较能够接受的方案。
当然,这只是在某些情况下的处理,或方法中的一种。
我一开始就说了,换了线没有解决问题怎么办,他没听,他没思路,就是想当然,想当然地猜是这里问题或者那里的问题。 现在钱拿了,问题没有解决,如果按照他的搞法,还不知道要跑好多趟。
问题都没解决 钱就拿到手!强,要是换到我们这 ,钱拿不到,你还得掂上材料钱!
不只做了这一件事情,还做了很多其他的,基本那个厂有什么电方面的事情都找我同事

网友I:
遇到这种鸟人,哥不伺候!就让他收了钱自己在那瞎折腾……

楼主:
经过两天多的检验, 没有跳闸的现象了,由此可见,是负载功率有些大,我们后来走的导线有点细,原来的线被扯掉了,需要重新走一根线分一部分负载出去。我们事情没有做到点子上,我不喜欢做不应该做的事情,即使有人给钱,对于我来说也是个教训。

网友J:
现在在外面“混饭”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