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2):
该变频器主电路由一继电器控制,24VDC常有,但当主电路供电断开时,也会报过电压故障,电压值1045V,看了些资料,都说是中间电路直流电压过高,但主电路没供电,应该不是这个原因,请教各位大师们,可能是哪方面的原因。

网友A:
可能开关电源或者电压检测有问题,虽然主回路没送电,但是24V后面有回路会将24V转化为直流电的,如果不行可以送至上海津信变频器有限公司维修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