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2):
我们单位有一台台达B型3.7KW的变频器,开机显示正常,面板可以开机,调速显示也正常,但是负载不能工作,这是怎麽回事啊。

网友A:
运转控制方式对吗,有输出吗?

网友B:
你打开变频器的控制端  看上面是不是还有两个小的拨码快关    拨码开关的上下端应该有写 PNP 或者 NPN 的字样 , 如果有拨码开关  就把拨码开关同时拨到上端  或者同时拨到下端,以前在台达的迷你型上面遇见过这问题。

网友C:
不工作?面板也没有报警代码?

楼主:
面板没有报警,一切正常,接上电机就是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