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2):
如题,请高手解答!!!

网友A:
把频率调至1HZ左右运行,波型比较稳定,是个方波,从波型上能直观反映出正负压幅度,6路都是一样的。可能会有稳压管稳压值的不同,会出现电压幅度有一些偏差的问题,所以一般在做板子的时候,稳压管都要先配对

楼主:
2楼帅哥,你说的是光耦出来的驱动波形吗???

网友A:
是的

就和个图差不多

网友A:
标题看错了,CE之间哈,我看成GE之间了,明天去测个回来给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