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3):
步进电机最小速度只能在50度/秒,再小也小不了,频率调为1也是那么快,怎么办?

网友A:
加减速器。。。。。

网友B:
增加驱动器的细分数,英纳仕电气推出EZM系列最大细分数是512,当控制是1Hz时,可实现的最低速度是每秒钟1/200*512转,即360/200*512度。

网友C:
降低脉冲电压!

楼主:
换了个PLC,三菱的PLC没有这么慢慢,丰炜的PLC就可以了

网友B(2013-02-17):
英纳仕的EZM系列数字式步进驱动器最大细分为512,即电机两相步进电机需要512*200个脉冲,才运转一周,如果需要运行很低速度,可以将细分设大,降低发送脉冲的频率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