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3):
长期以来,我国电力工业的诸多先进技术,多逐西方而动。

特高压则是个例外。

“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电力工业完全可以通过特高压工程,努力克服一些困难,实现输电技术的创新。”中国工程院院士黄其励对特高压工程寄予厚重希望。

事实上,自2006年特高压建设大幕拉开以来,随着1000千伏晋荆线、±800千伏向上线、±800千伏云广线的相继投运,我国在特高压交直流领域的成功实践,已经实现了中国电力在世界上的角色变更:由跟进者跃升为引领者。

“特高压在推动能源资源的跨区域配置,尤其是打通西部大水电、大风电外送通道上作用重大。”中国科学院清洁能源技术发展中心主任黄伟光对记者表示。

世界电网发展的全新战略选择

7月28日,又一条特高压能源大通道溪洛渡左岸—浙江金华±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正式开工。“与已建成的特高压直流工程相比,该工程在输送容量、技术水平等方面再次刷新世界纪录。这是±800千伏直流输电技术的标准化工程,不仅在国内具有重大的示范效应,在国际电工领域也将产生重大影响。”在当日举行的开工动员大会上,国家电网公司副总经理舒印彪说。

对于实施这项工程的中国电力企业而言,发展特高压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驱动力和战略意义。那就是我国70%以上的能源需求集中在东中部经济较发达地区,而76%的煤炭资源分布在北部和西北部,80%的水能资源分布在西南部,风电等新能源也主要集中在北部和西北部。“我国的这一基本国情和以煤为主的能源禀赋,决定了必须实施远距离、大规模输电,建设坚强智能电网,在全国范围优化配置和消纳电力。”中国工程院院士薛禹胜表示。

而近十年来相继出现的东部缺电和西部窝电形势,也进一步凝聚了加快特高压建设的共识。

对于特高压这样高难度的综合性输电工程,迈出第一步是极为谨慎的。为此,国家电网公司确定了“科学论证,示范先行,自主创新,扎实推进”的发展原则。

2006年底,在经过千余名专家学者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反复论证后,中国首个特高压项目晋东南—南阳—荆门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试验示范工程开工建设。

2009年1月6日22时,该工程顺利通过168小时试运行,正式投运。从特高压试验示范工程奠基,仅仅不到两年半的时间,国家电网公司便成功攀登上了目前世界电压等级最高的电网科技巅峰,翻开了我国电网发展方式的新篇章。  高压开关柜

网友A:
交流1000KV输电技术是失败的,设计500万KW的工程输送283万KW才持续不到3秒钟的时间系统就发生振荡,只能降到150万KW使用还敢说成功,粉饰太平!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国家电网公司想用交流特高压把全国的老百姓一网打尽,中国人没在全国电网崩溃大停电的本钱!伤不起!

据《中广网》报道 北京2011年4月25日消息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一只金色底座的100瓦电灯泡,左边是锃光瓦亮,右边却是破壁残垣。这就是最新一期《新世纪[20.61 -3.60% 股吧]周刊》的封面图片。这篇题目是《特高压成败》封面文章,对国家电网公司正在力推的100万伏交流特高压试验示范工程进行了调查。报道说,这个号称输电能力能达到500万千瓦的示范工程,最终最大输电功率只有283万千瓦。即便是在280万千瓦的设计输电功率上,实际也只能维持送电1秒到2秒。目前,这个饱受争议的试验示范工程仍然在扩建。来看中国之声记者柴华对《新世纪周刊》副主编王晓冰的采访。

输电功率、输电能力提高约4倍以上

记者:这个工程当初是怎样设计的,争议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争议点在哪里?

王晓冰:国家电网公司开始推晋东南到晋南这条线,包括提出用交流来实现全国联网这种想法的时候,当时争议就已经存在,而且反对的人不少。归总起来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从经济上,另一个是有很多专家提出了远距离的这种输电,它产生的能耗损失远远大于输煤,大概在15%到18%之间。

另外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在西部由于缺水,所以你就地建火电厂的话,那它主要就只能用空冷技术,不能用水冷技术,而且空冷技术本身就会导致这种能耗的降低,所以与其远距离输电不如去输煤,这是质疑的方向之一。

经济上不合理,还有一个按照国网公司最开始宣传的话,是作为交流特压100万伏的这样一个线路的话,比50万伏现在的只要普遍这些线路,号称它的输电功率、输电能力能提高大概4倍以上,但实际上专家就质疑,因为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说你的输电能力可能只能超过一倍多、两倍这样一个范围那你还有没有必要增加这么大的投资来来建一个在运营中间可能存在一些各种各样风险的高压的线路呢?你有50万伏的线,用三捆线完全能够达到,而且投资要比你建100万伏的交流特高压电大概要减少20%以上。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各个区域电网的像华中、华东、南方电网等等的都连在一起了之后,他们都用同一个频率来运行,那么在这种切断下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带看,这种全国大停电的风险就提高了,中国要不要承受一个将来有可能全国大停电的这样一个先。

希望此举克服或将面临的生存障碍

记者:既然面临这么多专家的强烈反对,那么国家电网为什么还这么执着地开发这个项目呢?

王晓冰:一方面可能就是任何一个行业它在发展自己行业角度出发,都会对新的一些技术有这样一个发展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有不少的业内的人士认为,也可以用直流特高压,就是政府80万伏的直流特高压来完成这样一个全国长距离的大容量输电的任务,但为什么国网公司一定要用交流呢?

这里就有很多专家提出这样的一个质疑。他们认为国网公司之所以这么干,最重要的一个理由是用交流电网之后,全国变成一张统一的电网,国家电网公司就可以永远垄断下去。因为在2002年中国提出电力企业改革的时候,当时设计从一开始就有一个想法,就是中国要鼓励区域电网公司发展成为股份公司,有国家电网公司在当中持股,也就是说由区(域)电网公司互相形成一种比较和竞争。

这种想法对于是一开始电力企业改革就设计好的,可是国网公司它可能感觉到自己的这种生存危机,他希望通过实现交流联网来克服它将来可能面临的这种生存上的各种障碍。

"南辕北辙"倒送电 "可笑的"工程

记者:现在这个项目已经竣工,正式投入运行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前面专家的担心是不是真的发生了?

王晓冰:根据现有的情况和采访老专家的这种意见来看,基本上可以讲这条线路并没有达到他们原来的设计的标准。

比如说最开始的时候,国家电网公司对外宣传说输电大概能够达到500万千瓦,包括他们自己在线路建成之后也承认这个线路大概最后能够达到的最大的输电的功率是283万千瓦,但实际上很多专家经过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其实它在283千瓦最大的功率输送上面可能只能短暂的运行一秒,顶多两秒然后就会出现很不稳定的状况。

实际上在交流中间,它大概只按100到150万千瓦来运行,当然这可能是由各种各样的原因造成的,一个是专家讲到的频率达到最大输电功率以后,它其实会处于一个非常不稳定的状态;其二是因为当时这条线路就是你对晋东南这块的电源的匹配,还没能及时的建起来,你现在根本没有电要从这边输过去,导致实际上这条线建成之后还要从华中再倒送水电再送过去,这个变成一个比较可笑的情况了。

网友A:
回到DC800KV输电的正道上来,科学技术不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高铁大跃进让人民付出了血淋淋的代价,电力还要重蹈复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