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加热管问题

楼主(2012-08-23):
请问各位两个同样电压的加热管,电阻一样加热管外形不一样,工作时的热量一样吗,电流一样吗

网友A:
这个你可以百度一下呀 ,看物理书吧

网友B:
以下是引用需要充电的人在08/23/2012 09:20:06的发言:
请问各位两个同样电压的加热管,电阻一样加热管外形不一样,工作时的热量一样吗,电流一样吗

电压电阻一样不证明材料一样!也不证明功率一样?你是指总热量还是局部热量?电流不一定一样!

网友C:
如果功率是一样的,电流也基本差不多,与形状没有关系!

网友D:
P=UI,I=U/R,搞懂这两个公式你就明白了。

网友E:
   看看初中的物理书或者百度一下吧

网友F:
电阻一样,并联的电压一样,那么,功率就一样,形状爱啥是啥,发的热量是一样的。只不过,形状对热量向周围的传播速度不同罢了。随时间的推移,所做的热功是一样的。

楼主(2012-10-19):
谢谢各位朋友

网友G:
引用 网友D:
P=UI,I=U/R,搞懂这两个公式你就明白了。

网友H:
不定是一样的,看是什么样的发热元件了哦。
如果是感应发热呢?还是电阻丝发热?区分一下才能知道的呢

网友I:
外形与效率有点关系

网友J:
主要看功率功率一样发热量就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