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 接触器

楼主(2012-08-23):
两台电机,一台星角启动另一台变频器启动,变频器的常闭点TB接在接触器(KM)的常闭辅助触点上,变频器的常开点TC接在接触器(KM)的常闭开助触点上。这样接作用是什么?求解

网友A:
把问题表达清楚,最好有图纸
变频器输出的状态点能编程定义,没有整体电路图,谁也说不清楚的。

网友B:
得有图纸,那个好像是启动变频器,和停止吧,看图才知道,加我QQ1325395007

网友C:
连锁
这样做应该是为了避免变频器和接触器同时吸和,出现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