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3):
我工厂有个18.5KW的电机,用途是切割石材
电机随设备从厂子直接发过来的,质量好坏是个未知数。

用了一年,前段时间电机憋烧了(之前一年之间电机每天白天工作,晚上不工作,约工作11小时。。前段时间开始了白昼的工作,约工作20小时) ( 由于人工摇链条式拖动平台割切,所以电流比较大,具体多大没量过)
修电机的哥们打开后说是铁芯短而且线包不够多
这么说就是4级的电机了
我让他把线包缠满了。
花了550块钱

回来按上后用了10天
电机由于发热把风扇给融化掉了,导致电机发热烧掉了,自然凉了2个半小时后还是烫手,我又让他修,他说电机不敢修了,说电机不好,无奈我又让他联系伙计以我这个电机换了另一个电机,要求是有劲耐用的。花了800元,自此好了。

由于工作方式的原因,电机常常会发憋,现在我担心电机发热而伤及电机
请先辈们支个招

附:电机是直接启动,接触器的线圈都是48副的。

更正:刚问的修电机的伙计后换的电机不是六级的,说六级的转速太慢,不合适。还是四级的。

楼主:
这个是 电机的图片

网友A:
lz你的图呢?

网友B:
电机没有修好,如果是电机的力气不够,可以加大铜线的线径可以加大1千瓦左右的功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机没有修好,如果是电机的力气不够,可以加大铜线的线径可以加大1千瓦左右的功率
为何加大铜线直径就可以加大电机功率?

网友D:
把保护电路加上,调至合适保护值,多检查没那么容易烧

网友E:
给控制回路加热继电器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机没有修好,如果是电机的力气不够,可以加大铜线的线径可以加大1千瓦左右的功率
 为何加大铜线直径就可以加大电机功率?
没有这种说法的,你别信他

网友G:
我无语了,第一电机怎么会把风扇都给融掉啊,那是你电机严重过载了,第二没有把线径加粗就能加大功率的说法,你的线径加粗,电机的使用电压和线圈的匝数都要改变的,要不能电机会受不了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修电机的哥们打开后说是铁芯短而且线包不够多
这么说就是4级的电机了
我让他把线包缠满了。
花了550块钱

回来按上后用了10天
电机由于发热把风扇给融化掉了,导致电机发热烧掉了,自然凉了2个半小时后还是烫手,我又让他修,他说电机不敢修了,说电机不好,无奈我又让他联系伙计以我这个电机换了另一个电机,要求是6级的。花了800元,自此好了。

由于工作方式的原因,电机常常会发憋,现在我担心电机发热而伤及电机
请先辈们支个招

附:电机是直接启动,接触器的线圈都是48副的。

无语!恐怕你这个修电机的哥们也不是真懂啊!“铁芯短而且线包不够多,这么说就是4级的电机了”第一次听说有这种说法。他说吗你就信,还让他把把线包缠满了恐怕这就是电机这麽快就烧坏得原因。电机常常会发憋量量你的电流是不是电机选的不合适了。
另外----电机没有修好,如果是电机的力气不够,可以加大铜线的线径可以加大1千瓦左右的功率!!!!!这句话也是不可信的!!!!
另外还想知道,虽然你的电机是直接启动的,就没有保护码,例如热继等,如果调整合适的话也不至于吧风扇融化了。平时也没有点检过吗?
“他说电机不敢修了”~~~~~~这句话是真话,他没骗你!!!!!!

网友I:
把保护电路做好

网友J:
没有找出真正烧电机的原因,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修电机的哥们打开后说是铁芯短而且线包不够多
 这么说就是4级的电机了
 我让他把线包缠满了。
 花了550块钱

 回来按上后用了10天
 电机由于发热把风扇给融化掉了,导致电机发热烧掉了,自然凉了2个半小时后还是烫手,我又让他修,他说电机不敢修了,说电机不好,无奈我又让他联系伙计以我这个电机换了另一个电机,要求是6级的。花了800元,自此好了。

 由于工作方式的原因,电机常常会发憋,现在我担心电机发热而伤及电机
 请先辈们支个招

 附:电机是直接启动,接触器的线圈都是48副的。

无语!恐怕你这个修电机的哥们也不是真懂啊!“铁芯短而且线包不够多,这么说就是4级的电机了”第一次听说有这种说法。他说吗你就信,还让他把把线包缠满了恐怕这就是电机这麽快就烧坏得原因。电机常常会发憋量量你的电流是不是电机选的不合适了。
另外----电机没有修好,如果是电机的力气不够,可以加大铜线的线径可以加大1千瓦左右的功率!!!!!这句话也是不可信的!!!!
另外还想知道,虽然你的电机是直接启动的,就没有保护码,例如热继等,如果调整合适的话也不至于吧风扇融化了。平时也没有点检过吗?
“他说电机不敢修了”~~~~~~这句话是真话,他没骗你!!!!!!
有种医生叫蒙古大夫,有种电工叫蒙古电工

网友K:
多少极电机对转速影响较大吧。
直接启动,电流很大的,如果电机功率高于5KW最好别直接启动。
回路里面多加保护,安全至上。

网友L:
如果4级与6级都分不清,还怎么修电机,还有换线圈18.5KW电机只要550元也太便宜了吧!
另外如果电机工作性质不同可以辅强电机保护设备!如电机电子保护器之类的!!

网友M:
看来18.5Kw的用4极的,功率不够,改6极降速后可以了,可能机械部分润滑不好了,或工人操作不当。铁芯长短和极数没关系,和频率还有点关系。

网友N:
呵呵
有意思不过不像说的是真的

楼主:
编辑帖子的时候传不上图片

现在已经补上。

楼主:
什么事保护电路?

只有个4011的接触器     然后我安装了一个100A的断路器,断路器和行吊用的是一个。

楼主:
是过载了。

楼主:
电机的电流幅度大,不晓得按个什么样子的热继?
安在哪里啊?
接触器下面吗

楼主:
我们这里的都是直接启动
自家的变压器

楼主:
如何加强呢
图片我以上传
帮忙设计一下

楼主:
呵呵,这边都是这个价。

网友O:
这种问题基本都是工人操作不当,恶意加大进给速度导致电机过载引起的。加热保护都不一定好使。像我们厂都是计件工资,工人为了赶产量,经常会把热保护偷着给你调到最大,电机过热一次基本上就算坏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电机的电流幅度大,不晓得按个什么样子的热继?
安在哪里啊?
接触器下面吗

呵呵!一般热继的整定范围为额定电流的0.95~~1.05倍,具体按照负载的大小来确定。
感觉你的负荷不小,有可能经常过载,找块钳形电流表测测你的工作时的电流有多大?如果工作电流已经超过额定电流那么加热继的意义就不大了。建议楼主更换大一点功率的电机。
平常应该注意电机的温度、震动、声音等情况,是否良好.

网友P:
   看了你的贴,18.5KW电流37安培,需采用星三角降压启动,电机从绕必须按照原来的参数从绕,此外还必须浸3次绝缘漆。是电机从新修理存在问题..电机过热有以下现象:即电机轴承、转子扫堂、绝缘等级下降匝间短路、还就缺相造成电机烧坏。

楼主:
加热继电器,是不是在接触器的底下。

楼主:
是啊,我们厂子也是计件生产的
他们想着越快越好

楼主:
经常过载的
我们这边的电工都说不必加热继

网友H:
理念不一样,如果烧电机的钱<生产材料的钱也许会这样吧。呵呵!就和比尔盖茨不肯弯腰捡钱一样。

网友Q:
18.5KW电机在这种工作状态不装热保护不烧电机才怪了,还是直接启动。小作坊吧?

网友R:
550大洋  。。。。有这么便宜吗?

网友S:
加个和电机匹配的热继  你电机的额定电流多大就选一个一样大的热继就行

网友O:
引用 网友T:
引用 网友O:
这种问题基本都是工人操作不当,恶意加大进给速度导致电机过载引起的。加热保护都不一定好使。像我们厂都是计件工资,工人为了赶产量,经常会把热保护偷着给你调到最大,电机过热一次基本上就算坏了。
这个:电机坏了他就更加没得玩了
不怕,这台坏了他就去开另一台,反正也不罚款。再说他也不会让电机一下就烧掉

网友U:
牛人啊!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18.5KW电机才收550.线钱都不够吧!

网友A:
你们厂的人员素质尤其是电工能力不提高,一切都白瞎
另外,楼主是哪里的人,是不是老乡啊

楼主:
山东
日照

网友V:
哥就是修电机的,你这个问题我见的多了!首先你第一台电机烧了后搞修理的说不敢跟你修了,很明显你那电机是非标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崴货。你自己也可以量下你以前那台电机的定子铁心,如果低于18CM那100%的是崴货。后来你换来的电机如果是国标的话可以负载运行,没问题的!18。5KW的电机不用启动电柜是没问题的!你们切石材的电机负荷是很大的!建议你不行的话买台国标电机,这样比起你的修理费用来划算很多的!

网友V:
引用 网友P:
    看了你的贴,18.5KW电流37安培,需采用星三角降压启动,电机从绕必须按照原来的参数从绕,此外还必须浸3次绝缘漆。是电机从新修理存在问题..电机过热有以下现象:即电机轴承、转子扫堂、绝缘等级下降匝间短路、还就缺相造成电机烧坏。
无稽只谈,不懂别乱说!30KW的电机我直接启动,你信不信电机都不会有问题!18。5的直接启动电流在30A左右,运行正常后也在这个范围内。根本不需要加装什么启动之类的设备!电机重绕要浸3次绝缘漆?你修电机的?笑死我了,你去问下有没有人浸3次漆的?根本就是胡扯,你多浸几次漆,电机就能耐高温了?线圈就不发热烧了?根本问题就是电机本身质量不好!18。5KW的电机国标的话里面要有12~14KG的铜,估计楼主那台电机最多就是7~8KG的铜,要不然修理费用不会才550。我修个18。5的电机的话最少也要收700元!另外就是各位哥们不懂别乱说,误人误己!

楼主:
说的很对   很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山东
日照
山东人握个手

网友W:
同意楼上的说法:
(无语!恐怕你这个修电机的哥们也不是真懂啊!“铁芯短而且线包不够多,这么说就是4级的电机了”第一次听说有这种说法。他说吗你就信,还让他把把线包缠满了恐怕这就是电机这麽快就烧坏得原因。电机常常会发憋量量你的电流是不是电机选的不合适了。
另外----电机没有修好,如果是电机的力气不够,可以加大铜线的线径可以加大1千瓦左右的功率!!!!!这句话也是不可信的!!!!
另外还想知道,虽然你的电机是直接启动的,就没有保护码,例如热继等,如果调整合适的话也不至于吧风扇融化了。平时也没有点检过吗?
“他说电机不敢修了”~~~~~~这句话是真话,他没骗你!!!!!!)
建议在控制回路加电机综合保护器。

网友G:
你好,对于你说的这个我有几点想说下,1电动机可不可以直接启动和变压器的容量是成正比的一般不大于30%的可以,还有就是电机的传动皮带还有切刀都是有关系的,盲目的加大线径,和线圈的匝数都是不行的

网友X:
我觉得如果楼主哪里变压器容量够大的话直接启动问题不大。因为他那种电机都是轻载启动。我建议加个热保护。另外经常测量电机的温度。并让电机通风良好。还有就是测量电机的工作电流。电流若在36安左右问题不大。若超太多。建议换个大一点质量较好的电机即可。

楼主:
自家的80KW的  变压器

一台30KW的电机
一台22KW的电机
一台18.5KW的电机

然后其他的比较小   7.5KW的2台    1.5KW的7台

网友P:
浸漆的作用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加强绝缘。原来绝缘结构中的某些薄弱环节和工艺过程中的微小绝缘损伤通过浸漆得以弥补。使绕组的绝缘性能更加稳定,受环境的影响较小。
2  防护作用。绕组浸漆后,在绕组绝缘结构外面形成一层致密的漆膜,使得环境中的潮气、盐雾、霉菌以及污物无法侵蚀内部绝缘结构。
3  增加机械性能。绕组浸漆后,将绕组铁心形成一个坚固的整体,不仅减小了电磁振动,还可以使绕组承担更大的电磁和机械作用力。
4  有利于导热,降低温升。绕组浸漆后原来绝缘结构中的气隙被漆的固化物所替代,而漆的导热性能远高于空气。
5  有一定的防电晕作用。。。

18.5KW电流37安培,需采用星三角降压启动,电机从绕必须按照原来的参数从绕,此外还必须浸3次绝缘漆。是电机从新修理存在问题..电机过热有以下现象:即电机轴承、转子扫堂、绝缘等级下降匝间短路、还就缺相造成电机烧坏。
     请你要尊重科学,其二说话要谦虚点为好,这里是论坛,大家都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用词可不要这样,好像你是绝对的?这里有许多同行,大家都会用科学及工作积累去面对这个问题的。真正电机修理工都知道国家电机修理工技术等级所规定的。

网友Y:
电机功率小吧

网友A:
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Z:
如果是超载最好是换一台22KW的电机。

网友AA:
为什么有这么多扯淡的人。增大线径可以提高功率,你丫的。说出来你也不怕丢人?电机线圈的主要参数是匝数。发热无非就是铁损和线损引起的,你增大线经,可以减少线损引起的发热,但是你线槽能够放的下原来的匝数?

网友AB:
18、5Kw550元不可能吧7、5的这个价

楼主:
换了一个旧的电机
好了
有劲

网友AC:
加保护,再加保护。什么都不用怕。

网友AD(2012-09-26):
原配电机功率不够标称值。国内有些设备厂家在大量使用同一种规格电机时就会去电机厂定做缩水电机,以节省成本!

楼主:
嗯     肯定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