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3):
故障现象1:反应釜壳体损坏(腐蚀、裂纹、透孔)

故障原因:

1、受介质辐射(点蚀、晶间腐蚀);

2、热应力影响产生裂纹或碱脆;

3、磨损变薄或均匀腐蚀。

处理方法:

1、采用耐腐蚀材料衬里的壳体需重新修衬或局部补焊;

2、焊接后要消除应力,产生裂纹要进行修补;

3、超过设计最低的允许厚度,需更换本体;

故障现象2:超温超压

故障原因:

1、仪表失灵,控制不严格

2、误操作;原料配比不当;产生剧烈反应

3、因传热或搅拌性能不佳,产生副反应

4、进气阀失灵进气压力过大、压力高

处理方法:

1、检查、修复自控系统,严格执行操作规程

2、根据操作法,采取紧急放压,按规定定量定时投料,严防误操作

3、增加传热面积或清除结垢,改善传热效果修复搅拌器,提高搅拌效率

4、关总汽阀,断汽修理阀门

故障现象3:密封泄漏

故障原因:

填料密封

1、搅拌轴在填料处磨损或腐蚀,造成间隙过大

2、油环位置不当或油路堵塞不能形成油封

3、压盖没压紧,填料质量差,或使用过久

4、填料箱腐蚀

机械密封

1、动静环端面变形,碰伤

2、端面比压过大,摩擦副产生热变形

3、密封圈选材不对,压紧力不够,或V形密封圈装反,失去密封性

4、轴线与静环端面垂直误差过大

5、操作压力、温度不稳,硬颗粒进入摩擦副

6、轴串量超过指标

7、镶装或黏接动、静环的镶缝泄漏

处理方法:

1、更换或修补搅拌轴,并在机床上加工,保证粗糙度

2、调整油环位置,清洗油路

3、压紧填料,或更换填料

4、修补或更换

1、更换摩擦副或重新研磨

2、调整比压要合适,加强冷却系统,及时带走热量

3、密封圈选材,安装要合理,要有足够的压紧力

4、停机,重新找正,保证不垂直度小于0.5mm

5、严格控制工艺指标,颗粒及结晶物不能进入摩擦副

6、调整、检修使轴的窜量达到标准

7、改进安装工艺,或过盈量要适当,或黏接剂要好用,牢固

故障现象4:釜内有异常的杂音

故障原因:

1、搅拌器摩擦釜内附件(蛇管、温度计管等)或刮壁

2、搅拌器松脱

3、衬里鼓包,与搅拌器撞击

4、搅拌器弯曲或轴承损坏

处理方法:

1、停机检修找正,使搅拌器与附件有一定间距

2、停机检查,紧固螺栓

3、修鼓泡,或更换衬里

4、检修或更换轴及轴承

故障现象5:搪瓷搅拌器脱落

故障原因:

1、被介质腐蚀断裂

2、电动机旋转方向相反

处理方法:

1、更换搪瓷轴或用玻璃钢修补

2、停机改变转向

故障现象6:搪瓷釜法兰漏气

故障原因:

1、法兰瓷面损坏

2、选择垫圈材质不合理,安装接头不正确,空位,错移

3、卡子松动或数量不足

处理方法:

1、修补、涂防腐漆或树脂

2、根据工艺要求,选择垫圈材料,垫圈接口要搭拢,位置要均匀

3、按设计要求,有足够数量的卡子,并要紧固。

故障现象7:瓷面产生鳞爆及微孔

故障原因:

1、夹套或搅拌轴管内进入酸性杂质,产生氢脆现象

2、瓷层不致密,有微孔隐患

处理方法:

1、用碳酸钠中和后,用水冲净或修补,腐蚀严重的需更换

2、微孔数量少的可修补,严重的更新

网友A:
楼主是复制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