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3):
高层分压、分路供水节能计算与原理

引用 网友A:

1)举例说,楼高60米,如果一个压力一个管路供水,所有水都必须提到60米高处;

2)举例说,楼高60米,如果二个压力、二个管路供水,一半低层用水只提高到30米高处,另一半高层用水提到60米高处;

3)这样就节约了一半用水少提高30米,这一半用水少提高30米少用功是一个压力一个管路供水时的总功的1/4;

4)节电1/4,节电率是25%;

5)2^n分压2^n管路供水,较一个压力一管路供水,节电率=1-(1-25%)^n;

1)恒压供水,不节能;

2)分压、分管路供水才节能;

3)例如2分压2管路,只要把原来的送水管道,分成两个管路,截面是原来的1/2,例如60米高层,0-30米双管路,30-60米单高压管路,管路总侧面积由120πr增大到126πr,基本相等;

4)进水水泵设施,一个扬程60米不变,一个扬程由60米减少到30米,投资减少;

5)出水管路,低层接低压管路,高层接到压管路,不变;

6)采用2分压、2管路供水,不只是节电,材料总体也是减少的!

7)安装工艺,只是0-30米单管换双管,30-60米粗管换细管,没有复杂多少;

8)如果设压力罐,把大高压罐,换成容积1/2的两个高、低压罐,增加点费用?

9)2分压2管路节电、节材料,基本原理很简单,由于把原来的高压60米的1/2,变成低压30米,不仅节电,而且节约材料和安装工艺!

10)就好像原来给各户的水,都是送到60米高处后,然后才分配给各户,现在是只有高层用户的水送到60米高处,低层用户的水只送到30米;

“2^n分压2^n管路供水,较一个压力一管路供水,节电率=1-(1-25%)^n;”

1、这个计算式的意义是:

1)设恒压供水的有用功为1;

2)如果改为2分压、2管路供水,即n=1,节电率=1-(1-25%)^n=1-(1-25%)=25%

3)如果改为4分压、4管路供水,即n=2,节电率=1-(1-25%)^n=1-(1-25%)^2=1-0.56=44%;

2、这个节电率与供水系统的效率无关,是供水的有用功减少了,是真金白银的节电率!

1、实际是原来一个恒压供水浪费太大;

2、60米高层用水全部送到60米高处,然后分配给所有用户;

3、供水管道、水泵系统都处于高压运行状态;

4、现在把高层与底层用水分开,实际是将整个供水系统的大部分供水压力降下来;

5、泵、管路、压力全降下来,不仅节电,而且材料、设备、安装费用可全部降下来;

6、例如60米高层,改4分压、4管路供水:

1)把扬程为60米的水泵,改成扬程60米、扬程45米、扬程30米、扬程15米,流量均为原来的1/4的水泵;

2)把原来的管路,高0-15米改成截面为原来的1/4的4条管路,高15米-30米改成截面为原来的1/4的3条管路,高30米-45米改成截面为原来的1/4的2条管路,高45米-60米改成截面为原来的1/4的1条管路;

3)这样4分压、4管路供水,从泵、管路到用电,均节约了一大笔费用,节电率为44%;

4)由于用水一般低层、地面用水多,所以节电率会高于50%还多!

7、例如60米高层,改4分压、4管路供水:

1)把扬程为60米的水泵,改成流量1/4、流量2/4、流量3/4、流量4/4,扬程均为15米的水泵,4个泵串级供水;

2)把原来的管路,高0-15米改成截面为原来的1/4的4条管路,高15米-30米改成截面为原来的1/4的3条管路,高30米-45米改成截面为原来的1/4的2条管路,高45米-60米改成截面为原来的1/4的1条管路;

3)这样4分压、4管路供水,从泵、管路到用电,均节约了一大笔费用,节电率为44%;

4)由于用水一般低层、地面用水多,所以节电率会高于50%还多!

网友B:
这种方案可能会节电,但是材料费用会增加,投资方不一定同意,你也不一定会竞争过其它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方案可能会节电,但是材料费用会增加,投资方不一定同意,你也不一定会竞争过其它人

请你看看最后6、7,就知道不但节电,也节约材料、设备投资费用;

网友B:
那每层一套管路不就是更好了?!

网友C:
老刘有出来个纯纸面的“理论成果”

申请专利去

网友D:
应该是先采集目前的用电流量1个月,然后搞一个“试验田”再采集一个月。最后再把计算的与实际的比对。看看是不是能靠谱。当然,如果能大量采集不同时间段和时期段的用电流量,然后通过统计学,把计算系数确定。这样就可以指导实践了。对高层供水节能是一个贡献呀。另外对于宾馆供水系统,有旺季和淡季,有白天和晚上。要用大量的数据来支持自己的计算。

网友D:
此贴提供的思路和原理很好。此贴在高层供水的节能问题上,既有定性分析也给出定量计算,好严谨。封精鼓掌!赞一个。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是客观的评价和确认一个事物属性的基本原则。供水系统节能问题,我认为当然也不例外。需要实际数据的比对和确认,来最终证明他的效果。

比如,单管的60m扬程恒压供水,春夏秋冬不同时期,根据用水量和耗电量做一个统计,然后,分压分层相同时期、相同用水量再统计一下,比对两种结构的统计结果,并把公式计算(估算)的结果也比对下,如果所统计的数据量比较大,且比对具有规律性的话,那就可以对计算公式确立一个系数,形成工程计算的经验公式。厉害了。

网友B:
压力不同,是不是要有很多的电机?

网友E:
我只是路过的,来顶下贴

网友C:
同样流量的两台不同扬程(差一倍)的泵,所消耗的电功率并不就是差一倍。

网友F:
1,原来采用单管路泵肯定不止一台,最少二台,一工作一备用,如果采用多路供水,相应每台泵都需二台。
2,单管路时水泵控制装置以一备一用只需二套,多管路供水需N*2套。
以上二点,投资增大多少需核算
3,单管路比多管路维修简单,操作也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F:
1,原来采用单管路泵肯定不止一台,最少二台,一工作一备用,如果采用多路供水,相应每台泵都需二台。
2,单管路时水泵控制装置以一备一用只需二套,多管路供水需N*2套。
以上二点,投资增大多少需核算
3,单管路比多管路维修简单,操作也简单
支持

网友G:
投资方不会考虑未来用电量,但肯定会考虑一次投资成本,占地面积,施工难度!

网友H:
老劉 你終究不是搞工程的

4分壓 怎麼分 水打到哪一層 還是都打到60米高

工程費怎麼攤

分壓的每層要不要水箱 要放在誰家裡 要不要走道 供人清理維修 你的管線是要赱明管 還是暗管

若不要水箱 就你講的分壓 分路 告訴大家怎麼做 還是你這泵 都24小時啟動 總不能水龍頭打開 都沒有水

网友C:
我发现老刘的帖子基本上是纯理论的,自己没有实践,容易误导初入工控行的新手,不过对他教的学生来说:刘老师肯定“很牛很厉害”

网友D:
有时候,一个思路即可对人一个启迪。未必是非要去模仿去实现。但总是给人一个新意。这就很好嘛。

本楼的问题,是合理的给各楼层分配供水压力。这样可以把高层的供水功率减小,因为高层的用户少,流量可以少。总之,通过一个计算,可以找到工程费用的平衡点。这个不去实现,就是推敲一下,也是有趣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