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安装不了呢?

楼主(2012-08-23):
我在为一部手提电脑安装松下的升级编程软件:

但尝试了很多次就是无法安装,弹出如下的画面:
请教师傅这是为什么会如此?这软件我都不知道安装过多少次了。

网友A:
这是升级包,需要先安装低版本的软件,然后卸载了,再安装上面你图中这个就OK了;

网友A:
图中第一个文件V2。2版本的先安装一下;

楼主:
我已经安装了那个2.2的软件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已经安装了那个2.2的软件了。
你有没有卸载掉

楼主:
先安装上2.2后再点击2.8,以前都会提示卸载2.2的。卸载完2.2后,在点击2.8就可以顺利装下去了。但现在问题是无论什么时候点击2.8,它都弹出那个上图的日文提示。

网友C:
那么你重做系统,再重新安装好了

楼主:
正有此意。

楼主:
终于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原来是我那个文件坏了。我重新拷贝了文件就装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