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3):
我们公司是做食品膜的,今天新机器第一天试运行,主牵引辊的安川变频器A1000在低速的情况下报OL1,由于小弟是新手,请问各位大虾怎么处理?不能减小负载。

网友A(2012-09-24):
我也刚想问这个问题的。我们公司也是报警ol1。我们是通过调节电位器来控制他的速度的。他的速度老是超过额定电流好多。接着就报警了。。。。

网友B:
加减速时是不是太短了,调长一些看看,要么变频器放大一档试试。

网友C:
报过载的,跟加速时间没多大关系。不知道两位楼主在多大频率段运行?一般在低速运行力矩都比较小,所以电流比较大,说的是相同的负载

网友A:
是在低频运转的时候。频率大概在5HZ的时候。现在在作业时一直在这个范围。速度不敢开太快。频率稍微高点电流就速速的上去了接着就挂掉了。。。

网友D(2013-03-13):
你是控制什么的呀?

网友E(2017-10-29):
更改控制模式,一般默认是无PGVF控制模式,改为无PG矢量控制模式,低频时电流可能会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