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路知识

楼主(2012-08-23):
求教电路知识(谢谢解答):
题:用4只二极管、10只电阻组成单相桥式整流电路。
问:下图是否正确,如果不是,因该如何接10只电阻?

楼主:
题:用4只二极管、10只电阻组成单相桥式整流电路。
问:下图是否正确,如果不是,因该如何接10只电阻?

楼主:
题:用4只二极管、10只电阻组成单相桥式整流电路。
问:下图是否正确,如果不是,因该如何接10只电阻?
我不会贴图,图纸在附件中。

网友A:
我帮你贴出来!你什么意思?桥式整流,后面带10个电阻吗?

楼主:
用4只二极管、10只电阻组成单相桥式整流电路。是10只电阻

网友B:
这个电路有意义吗?桥式整流后提供负载直流电源,这负载就10只电阻串连???????

楼主:
是这样的,我的技能答辩题目,要求就是:就是用4只二极管、10只电阻组成单相桥式整流电路。我不知这10只电阻如何连接?

楼主:
我不知道题目正确与否?也不考虑该电路有无意义。
答辩题目就是:就是用4只二极管、10只电阻组成单相桥式整流电路。

网友C:
哦?整流桥电路接的没错。那10只电阻,有n种接法。串联,并联,串并联...。无所谓了。任意的接。反正是电阻。

网友D:
不知“前因后果”(比如教材里有无类似内容)、没有其他要求,可能不好判断。

楼主:
喔!知道了,原来串联,并联,串并联...都可以!谢谢版主解答。

楼主:
什么要求都没有,就是给了10颗电阻、4个二极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知“前因后果”(比如教材里有无类似内容)、没有其他要求,可能不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