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3):
大侠们,谁能教教我怎么用pid调节仪控制调节阀的动作

网友A:
按说明书接线就可以了,这个问题太简单

网友B:
调节仪就是自动化的仪器,怎样调节其自动完成,只要接对线,设置好PID参数,投入自动后就行了

楼主:
我只需要让它控制一台调节阀的动作,不需要自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只需要让它控制一台调节阀的动作,不需要自动
不自动,那就是手动调节了,那么PID参数就没有用了,其设定多少都无所谓,这其实就是一个手操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