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3):
如图所示的两地控制电机运行,MA136K01为PLC控制中间继电器实现远程控制,SB1+SA1组合实现本地控制,现在的问题的一上电接触器KM就自动吸合并自保。图中的RC1是不存在的。检查发现:
1、FU1断开,测10、12有220V,用电笔量10号线亮,12不亮。合上FU1,用电笔量10号线不亮,12号线有电(电笔氖管灯亮),火线与零互换了?
2、在“远程”控制情况下,把SB1上端的11号线拆掉,上电后KM还是合自动吸合。
3、KM自保触点是好的。另SA1的3、4在“远程”时,量是不通的。
4、在“远程”与“本地”控制与控制柜两端把线拆开,用摇表分别测11、13、21、14四根线的相间及对地电阻,均为无穷大。说明电缆中间没有串。
最后没有办法,只能把“本地”控制的11号线和自保的21号线临时拆掉,远程控制正常。也没有上电KM就自动吸合的问题了,最后请大家帮分析下,问题会出现在那个地方,请大家指教,谢谢!

8-27抽了个时间对线路进行检查,发现是11、21号线与14号串电,但在远程工作时测11\21号线又是不带电的。另FU合上12号线带电的问题还没有查出结果,远程正常,别的事情太多+开机不能停所以查起来会慢一点。谢谢大家

楼主:
哈哈,传说中的沙发!

期待高手,此电路正常使用了三年,不存在接线不正确问题,问题会出现在那呢?14号线到KM上端线也摇过没有对地.RC1是没有的。

网友A:
从分析看远程问题不大,本地自锁回路有问题。但是量线又没问题。感觉是摇表有时也量不出绝缘好坏来。可能一上电,真正的电压带上负载就绝缘不行了。把本地一路的线重新换掉。

网友B:
呵呵!楼主的这个问题确实挺有意思!看电路图确实看不出什么问题来,有个问题想问问,出现这个故障时楼主是第一个来处理的吗?还是之前就有人处理过。如果有之前的人处理过有没有改错线?请在核对一下是不是现实电路和图纸不符。
既然一上电接触器KM就自动吸合并自保。说明是过来电了。那么电到底是从哪里串过来的呢?还请楼主以KM线圈为线索,用万用表逐级望上查。
FU1断开,测11、12有220V,用电笔量10号线亮,12不亮。合上FU1,用电笔量10号线不亮,12号线有电(电笔氖管灯亮),火线与零互换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如果说把2次侧先拆掉后正常的话?那就更证明了控制回路有问题了。你说是吧!
如果问题解决了请楼主说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好吗?
以上为个人观点,如有不对请批评指证! 谢谢!

网友C:
楼上的。貌似楼主的220V不分火线零线,是380V转的,应该是单股对地110V。两项之间是220V。

网友D:
SB1+SA组合实现本地控制SA1的3、4在“远程”时测量是不通是正确。KM自保线是否接错?中间继电器有自动吸?有要查其它。。。。

网友E:
通电即吸合,应当是来了一个起动“信号”,不知把“远程”线拆掉,情况如何;
线路检查,接线准确无误吗?SA1是否做过检查,比如端子间的绝缘?
从顶楼描述的第2点看,SB1应当无问题。

而断开FU1后,测11、12有220V,不知该电压从何而来;若是10、11间有电压,则可理解。
当然,也可能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F:
只能把“本地”控制的11号线和自保的21号线临时拆掉,远程控制正常。也没有上电KM就自动吸合的问题了,最后请大家帮分析下,问题会出现在那个地方,请大家指教,谢谢!
检查11号和14线号之间可否有线破损的可能

网友G:
我觉得还是用万用表来量各处电压,电笔发光是靠不住的。

楼主:
我是第一个经手处理的。接线也是正确的,前面也说了正常使用三年了,不存在接线错误。可能还是电缆有问题,这几天停产检查,太忙了没有去搞这个问题了,

网友H:
检查KM线圈,一级一级向上。看看它的动作电压来自哪条线。正常用了三年,正好就到了它出问题的时候了。开关触点烧死?
 如果线路没有问题,那就换个KM看看。
 我曾经遇到一个接触器断了电要几分钟才能分开,就像磁铁,用起子敲都振不开。

网友I:
1. 控制回路是隔离变压器供电对地电阻无穷大,电笔检测应是咸应电压
2. 问题应是本地控制回路,检测11号线对21号线的电阻值,检测起动按纽和保吸触点
3. 拆下保吸回路线,通电检测起动回路,再调换检测验证

网友J:
说的是10,12间有电压,是正常的,否则,电源就不正常了。

网友J:
1,FU断开后10线氖灯亮,FU合上12线亮,说明11线有对地漏电情况,正常开路时10,12线应该均是可以点亮的氖灯的。
2,本地情况下,拆除SB1 11线,KM仍吸合,说明漏电点在SB1 21线侧;
3,,对地漏电点应该在SB1 21线点、SA 4 线点与KM21线间异常,多为导线割伤对地短路,先导条件,11 线已经碰壳或接地。重点也在此区域检查线路,不妨试试:将12 线接壳或对地接通,可能会发生FU烧毁现象。

网友K:
分别逐个断开SA1上端的11号线、KM自锁上端的11号线试验,看断开那个能上电不吸合的,剩下的就是另外一个的问题了。

对于隔离变压器,用试电笔测试是无意义的,什么可能都会出现。

网友L:
首先确定在remote下,没有DO输出。再用万用表和摇表仔细检查下控制回路电压和绝缘。  如果测下来接线和各触电均无问题,可以像10楼说的那样换个KM接触器,可能是因为接触器卡死,而造成一上电就电机启动。

网友M:
经过变压器后就不分零线和火线了,另外km自保是不是开关内有指示灯,线接在指示灯脚位。

网友N:
问题就出在你框框的那一部分的,就是那几个开关和触点有问题或是线有破损。元件不多可以一一试下。

网友O:
只能在现场才能搞明白,按图分析如PLC的输出、自保持电路、按钮、接触器等都是怀凝的地方!

网友P:
1、FU1断开,测10、12有220V,用电笔量10号线亮,12不亮。合上FU1,用电笔量10号线不亮,12号线有电(电笔氖管灯亮),火线与零互换了?
变压器不分零和火,由于11线-KM常闭点-23线-HL2灯-12线组成回路,电笔测量出现的结果。
2、在“远程”控制情况下,把SB1上端的11号线拆掉,上电后KM还是合自动吸合。
1.交流接触器KM辅助接点有么有粘连。   2.MA136K01继电器是否粘连。3.查PLC输出及电缆。
不对之处请指教,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P:
1、FU1断开,测10、12有220V,用电笔量10号线亮,12不亮。合上FU1,用电笔量10号线不亮,12号线有电(电笔氖管灯亮),火线与零互换了?
变压器不分零和火,由于11线-KM常闭点-23线-HL2灯-12线组成回路,电笔测量出现的结果。
2、在“远程”控制情况下,把SB1上端的11号线拆掉,上电后KM还是合自动吸合。
1.交流接触器KM辅助接点有么有粘连。   2.MA136K01继电器是否粘连。3.查PLC输出及电缆。
不对之处请指教,共同进步。
回复:1、变压器为380变220的,有零线的,把HL2灯的12号线拆了,电笔还是有电。
   2、KM各触点正常 MA136K01没有吸合,线路也是正常的。

其实也想把原因给查明了,事情太多了,知道是电缆有问题,抽空把电缆换了就行了,虽然有点不负责,但工作实在太多了,哈哈,谢谢大家

网友Q:
看描述,拆掉本地控制的11和21号线后远程控制正常,说明km接触器和远程控制部分应该是正常的。

在开机上电自吸和的时候按下sb2停止按钮km是否断开,若断开则说明问题出来sb2的上端,看描述远程控制正常,sb2后面的线路应该是正常的。

重点检查本控这一路,看描述怀疑是sb1两边的线11到21之间有线破损短接了,很有可能即便把自保的km触点去掉km仍然是吸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看描述,拆掉本地控制的11和21号线后远程控制正常,说明km接触器和远程控制部分应该是正常的。

在开机上电自吸和的时候按下sb2停止按钮km是否断开,若断开则说明问题出来sb2的上端,看描述远程控制正常,sb2后面的线路应该是正常的。

重点检查本控这一路,看描述怀疑是sb1两边的线11到21之间有线破损短接了,很有可能即便把自保的km触点去掉km仍然是吸和的。

刚开始查的时候,按SB2按钮KM是停不下来的,把本地控制的11和21号线换掉后,本地控制恢复正常,按SB2可以正常停止。说明问题在11和21线,前面用摇表测相间绝缘是无穷大,所以才觉得不正常。

网友R:
自保电路可能有问题,KM触电断电可能没有及时断开,另外查查PLC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