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4):
昨天成功修两台施耐德ATV58F CPU板  只要变压器不坏都可以修
1NTC001107可以用UC3842 3844代替 BU508AF用常见开关管代替

网友A(2013-06-15):
能提供代换资料吗?1.5KW的芯片换到11kw上了。自己捣鼓几天,多层板搞不清楚连线。谢谢!!

网友B(2013-09-05):
各位前辈谁修过ATV58 55KW变频器开关电源电路 电源芯片 INTC001107的内部结构图,或是PDF文档呀。我单独给电源板板上电DC200V  检测有电经过S2000N之后测量  232A三极管,没输出电压···变压器的二次侧也无电压输出,我猜测可能是电源芯片坏了,但是换一个上去之后,测试有24V电扇电压输出,可是电压一直下降,之后就是0。00了,再次上电二次侧又无电压输出,232A检测无电压输出,求各位知道的前辈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