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4):
6KV/380V的变压器改造成10KV/380V的变压器,好改吗?成本如何?

网友A:
关键是供电所到你处的线路是哪个电压等级的?

网友B:
如果高压侧是三角形接法,改成星形接法就可以,原来在矿山有自己的35千伏变电所,为了适应高压电动机把变压器做过10千伏改6千伏,调换接头虽然不复杂,但是变压器抽芯属于大修,再一个就是变压器装好之后,必须静置一段时间才能投运。
自己就能做,没什么成本,如果高压侧本身就是星形接法,就不好办了,需要返厂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高压侧是三角形接法,改成星形接法就可以,原来在矿山有自己的35千伏变电所,为了适应高压电动机把变压器做过10千伏改6千伏,调换接头虽然不复杂,但是变压器抽芯属于大修,再一个就是变压器装好之后,必须静置一段时间才能投运。
自己就能做,没什么成本,如果高压侧本身就是星形接法,就不好办了,需要返厂处理。

我说的是6千伏改10千伏,不是10千伏改6千伏

网友B:
对啊,我说的就是三角改星形,如果10改6,就是星改角了,举这个例子,只不过是说这个方法可行而已。
变压器的变比是按照线电压标注的,实际计算还是按照相电压。

网友C:
自己是没法整的!
这个要改就要返厂

网友D:
6千伏改10千伏电压等级不一样,是低电压往高电压改比较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