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输入

楼主(2012-08-24):
做一个数值输入框,要求最大6位数,我把最大值改999999,我知道PLC里要用32位寄存器,即两个连续的地址(比如D0 D1)
但在昆仑屏里怎么输入最大都是5位数,各位大虾帮我出个解决方案了

网友A:
先占个位,后来者解决问题吧。

网友B:
你得创建一个变量,这个变量的长度选好,然后和plc的地址对上。

楼主:
2楼也没说对,没办法后来问了供应商的技术支持,解决了问题心里那一刻说不出的。。。在这分享给大家吧,就是变量选择方式,然后选择根据采集信息生成,然后选择32位符号二进制

网友B:
呵呵,根据我的经验,我是可以先建立变量的,确定长度,然后再连接。当然在通道里连接,然后再定义也可以。但不认为我的方法不可行。

网友C:
不熟悉耶,支持顶个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