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4):
接触器星和角进行切换时一般要延时吗?延时时间多久呢?PLC控制的星角用不用延时?延时时间多久呢?

接触器和PLC控制的正反转电路的切换时要不要延时?时间多久?

网友A:
都需要延时的,一般设定5-7秒!运行中要看你的负载情况再作调整!

网友B:
支持1楼,如果负载比较重的话可以适当延长2-3秒!

楼主:
现在实际中使用的很多都不加延时的

楼主:
有个师傅说按钮按下的这个时间就够了,是吗

楼主:
星三角也要延时吗

网友C:
切换时一般不要延时,一延时转速就要降很多或停止了。只有启动时5-7秒的延时(根据负载的轻重可适当调整)

网友D:
问的太笼统了,延时多久要看负载有多重!

网友E:
我以前开的机器星三角转换延时15S

网友F:
一般设定5-7秒!运行中要看你的负载情况再作调整!

网友G:
引用 网友A:
都需要延时的,一般设定5-7秒!运行中要看你的负载情况再作调整!

网友H:
真是这样吗?

楼主:
不加延时的话,轻载是不是也可能出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H:
真是这样吗?
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