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功率因数

楼主(2012-08-24):
各位大虾,小弟有一事相求:我单位有一个10kv变电站,一个总进线计量,有一个回路给外单位供电,其实就是套表。我方有无功都是总进线-外送电计算得出。我方一直投入10kv电容,最近外送的电源投入了10kv电容补偿装置,我方变电站显示功率因数显示0.97,这个月总进线的正向无功5266000kvar,而外送电源的正向无功6865600kvar。按电力公司的计算方法,我方这个月的无功为-1599600kvar。电力公司给出我方这个月的功率因数是0.98.小弟感觉电力公司的计算方法不对,但不知该如何计算,请各位师兄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貌似不错  帮楼主顶起来  www.comecome.com.cn

网友B:
不是很清楚这问题;
外送电的电量,是由电力公司计量的吗?

网友C:
这个是电力公司说了算,如果你想算必须得知道有功功率。有个公式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公式我知道,以前就是按公式计算的功率因数,可这个月没法算了。我方总表有功19464000kwh,无功5266000kvar,外送电源有功11883600kwh,无功6865600kvar。我方的用电量有无功都是总表减去外送电的有无功计算得来,收费都是由电力公司直接抄表计算。

楼主:
小弟在线等待中

网友D:
按电力公司数据推算的总量及两家分量的数据,我方为容性无功。

如果有外单位有功数据,才能推算我方功率因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电力公司数据推算的总量及两家分量的数据,我方为容性无功。

如果有外单位有功数据,才能推算我方功率因数。
已经提供了外供电源的有、无功总量

网友E:
根据你所说的情况,你们变电所是有转送功能的。

根据总进线计算,总进线视在功率为20163800,功率因素=19464000/20163800=0.9653。
外送电源视在功率=13724300,功率因素=11883600/13724300=0.8659
你方用电有功=19464000-11883600=7580400kwh
你方用电无功=5266000-6865600=-1599600kvar。数值为负表示你方从电网中使用的无功少于你方送出的无功,即
你方功率因素为滞后,说白了就是电容器投得太多,你方不但没用电网的无功,反而代替电网向送出方送出了无功。
所以你方的功率因素=滞后0.9784(就是说有功用了,无功不但没用反而输出了)

网友E:
附功率三角形

楼主:
多谢“笑笑”大哥的帮助,分析的很好。现在我方外送的丙方,提出质疑,要求校表,说分表不可能比总表多(原因是现在他们投入了电容和以前比,电力公司给出的功率因数和以前是一样的)

网友F:
补偿的很好,你们赚钱了,超过0.9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