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4):
今天,北京慧博时代科技有限公司维修工程师接待一位维修电源的客户,客户先开始描述说电源没有输出,后又讲电源一通电就出现跳闸问题,根据我们公司维修经验初步判定电源出现短路或漏电问题,也就是漏保或者空开故障,如果我们自己维修的时候一定注意安全,我们维修方法是先将保险取下,串上个100W的灯泡,进行测试维修,非专业人士请谨慎操作,也可致电我们公司寻求技术支持。
  我们现在来谈谈空开和漏保的主要区别,供朋友们参考:
  一、空开的作用
  1、限流保护
  当电线发生短路时,就会发生很大的电流,从而使电器烧坏,空开都有这个功能,当电流大于此空开的电流时开关就会离合,达到断电的目地。
  2、短路保护
  短路会自动离合。
  3、超载与过热保护
  过载就是负荷过大,电线发热导致空气开关的电磁线圈的反应,固而使其离合。
  二、漏保的作用
  当被保护电路发生漏电或有人触电时, 由于漏电电流的存在,当达到预定值时,自动跳闸, 切断故障电路,从而实现保护。(为了保证人身安全,
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应不大于人体安全电流值, 国际上公认30 mA 为人体安全电流值; 动作时间小于0。1 s)
  如果贵公司碰到以上情况,漏保就得去查漏电故障,空开那就需要解决短路故障,如有任何疑难问题也可联系我们维修工程师。

网友A:
像是一个初学者?串联灯泡方法早在二十几年前就已经是通行的了!连业余的都会!怎么像是发现新大陆似的?还需要技术支持?后面的问题是常识吧?需要联系你们的工程师吗?

网友B:
短路问题

  一、空开的作用
  1、限流保护
  当电线发生短路时,就会发生很大的电流,从而使电器烧坏,空开都有这个功能,当电流大于此空开的电流时开关就会离合,达到断电的目地。
  2、短路保护
  短路会自动离合。
  3、超载与过热保护
  过载就是负荷过大,电线发热导致空气开关的电磁线圈的反应,固而使其离合。
  二、漏保的作用
  当被保护电路发生漏电或有人触电时, 由于漏电电流的存在,当达到预定值时,自动跳闸, 切断故障电路,从而实现保护。(为了保证人身安全,
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应不大于人体安全电流值, 国际上公认30 mA 为人体安全电流值; 动作时间小于0。1 s)

网友C:
广告! 广告! 广而告之!

网友D:
多多宣传一下基础知识也没什么坏处。

网友E:
不错,新人学习的好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