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这电机配个伺服驱动器?

楼主(2012-08-24):
请教师傅:这电机该配个什么样的伺服驱动器?谢谢了。

网友A:
这是一个两相的步进电机

网友B:
这个只能配步进驱动器;

网友C:
两相步进电机,配步2A进电机驱动器

网友D(2012-11-05):
这是三洋的你问代理商或者厂家,他们都知道。只要把type给他们就行了

网友E:
步进电机还能想象成伺服电机,看来楼主对工控还不是很熟悉哦。这个步进电机配一个100元的左右的国产步进驱动器就行了,在买个100w的开关电源就够了。我家里也有这么个玩意。

网友E:
我的藏品,呵呵,留着升值。

网友F:
藏品里好像是SMC的电磁阀 汇流板 接头 气缸 磁性开关
升值?算了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藏品里好像是SMC的电磁阀 汇流板 接头 气缸 磁性开关
升值?算了吧。。。
精密机电一体化系统集成开发,设备开发
经营产品:
YASKAWA运动控制总线
Kinco全系统产品*(人机,PLC,总线,变频器,伺服,步进)
舜唐人机(军工显示器,触屏)

网友H(2013-05-20):
回复 网友A:
哥,在哪里看 是几相啊?

网友I:
两相步进电机!有的驱动器白黑白红这两根线可以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