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通讯问题

楼主(2012-08-24):
昨天还和plc通讯了,今天怎么就无法通讯了呢

网友A:
有其它电脑 的话在其它电脑上先试下;

网友B:
USB09系列哪个线 有时候就这样 重启下就OK了。。。哎。。山寨货。。11 系列还行。

网友C:
看看 改改参数试试 或者重启吧 真心不知道这东西咋回事 呵呵

楼主:
电脑重新启动也没用。郁闷。软件会不会损坏呢。我又重新安装了一边还是不行

网友D:
这些线通常都是国产的,要买好些厂家的

网友A:
呵呵;碰到这种情况最好用替代法来确认是什么东西的问题;有其它FX的PLC或电缆试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呵呵;碰到这种情况最好用替代法来确认是什么东西的问题;有其它FX的PLC或电缆试一下;

网友F:
传送速度调低试一试,

网友G:
找台式机 有串口的试试

网友H(2012-10-03):
PLC通信块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