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4):
为什么声控开关控制的LED灯总是一闪一闪的?

网友A:
一般情况这种开关不要用来控制节能灯,LED之类的.最好用白炽灯.

网友B:
是不是声控开关有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这种开关不要用来控制节能灯,LED之类的.最好用白炽灯.
声控灯里使用的是可控硅来当开关

楼主:
声控开关是不是无法完全切断电流?

网友D:
声控开关只适合白炽灯

网友E:
为什么只适用白炽灯啊,有说法没有???

网友F:
因为LED灯是低电压小电流的灯具,微小的漏电流或感应电流都会使它发微光。同样,冷光源的灯具属于电场致光的灯具,所以同样不能使用一般的声控开关控制。

非要使用声控开关控制,一定要买内部使用继电器当控制电器的声空开关。也就是市场上常说的可用于节能灯的声控开关。

网友G:
你用的声控开关不合适,我们现在用的声光控开关就能开关环形灯管,而且长时间不坏。建议换一下声控开关

网友H:
声控开关就简单串在灯回路上取代原机械开关,须有微弱电流通过才能维持工作,所以并未完全断电,维修灯具时要注意人身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