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4):
如何给可编程控制器及编程器送电,怎样操作?

网友A:
看接线端子吧,有24V的还有220V的,国外还有110V的

网友B:
你用的型号是什么?
找到电源的供电端子,按其额定电压接入;
编程器一般都是插在PLC上取电的,不需要另外供电;

网友C:
看看PLC上面的端子就明白了

网友D:
可编程控制器的说明书有接线说明,至于编程器,则是由可编程控制器上取电的。

网友E:
通过空开,接触器然后给PLc电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