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4):
1hz变频空调跟原来50hz之间的耗电有什么区别?空调的转速跟频率有关吗?1hz变频空调的制冷速度比一般空调快吗?1hz的优势到底在什么地方?求大神们帮小弟解答

网友A:
呵呵;
1HZ只是个噱头;

网友B:
关键是1HZ时候 压缩机还工作吗、???????????

网友A:
呵呵;在20HZ以下工作,基本上没什么用;

网友C:
格力那是骗人的。

网友D:
1Hz近似是直流了。交流电机基本不转。这说的是电机具有间歇或休眠的功能吧?其实说变频器控制的空调是否节电和节能,还是要做一个比对试验才知道。

相同功率;相同体积下,按照用户的使用工况,各做一个相同条件下的周期性耗电统计,然后在比对即可有充分的说服力了。据说长时间的连续使用条件,变频空调节电明显。工作时间短的话,他与传统的空调控制相比,看不出什么优势。

网友E:
都是骗人的,能量是守恒的,要记住这一点!

网友B:
只有长时间连续工作,变频器才有意义的

网友F:
变频空调长时间开才能省电!

网友D:
由此,任何结论都是有条件支持的。如果没有条件。结果不成立。甚至可能是相反地结果。条件锁定结果。

网友G:
偶就用的这个制冷还行挺省电的    制热就老费电了  ,砖家说过运行6小时以上才到达省电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