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开关控制灯泡

楼主(2012-08-24):
一个开关控制灯泡亮停,当第一次按按钮时候灯泡点亮,再按灯灭,如此循环往复
这个程序可以做到吗?

网友A:
ALT指令貌似

网友B:
这个用继电器都可以做得到了

网友C:
单按钮启停,用继电器PLC都可以,楼主的程序是对的,三菱有一条专门的指令ALT

网友D:
呵呵;用PLC的话很简单了;三菱的ALT指令一条就可以实现;

网友E:
楼主的大厦图是撒意思

网友F:
西门子300程序位取反
//取出开关I0.0的上升沿
a i0.0
fp m0.0
= temp_bool1临时变量1

//如果输出Q0.0为ON则Q0.0输出为Off
a temp_bool1
a q0.0
R q0.0
= temp_bool2 //临时变量2
//如果输出Q0.0状态为OFF则输出为ON
a temp_bool1
an q0.0
an temp_bool2
s q0.0
//作者:有为先生,无版权!请放心使用!

石开研究所

网友G:
用三菱的alt指令能实现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呵呵;用PLC的话很简单了;三菱的ALT指令一条就可以实现;

网友I:
简单的程序

楼主:
图传错了,所以传了个大厦,呵呵,不好意思失误

楼主:
传统电路可以做到吗?怎么做?

网友J:
可以的,继电器线路可以,PLC更简单

网友K:
可有多种编程方法,现举2例供参考:
第一种:
  其Q0.0 接灯泡 :Q0.0=1为灯亮,Q0.0=0 为灯灭

网友K:
第二种:采用加1计数的方法:没按一次按钮使MB0加1,其最低位M0.0的状态反转:

网友L:
引用 网友M:
直接用一个带锁定的按钮即可,为何要这么麻烦?

网友N:
从理论和实现的角度看没有问题,从安全的角度看不是很好,玩意按钮损坏怎么办,而且在按按钮过程中手一哆嗦岂不是很纠结。

网友O:
一个自琐按钮就解决了,用什么PLC.

网友P:
二分频程序,有很多方法可以实现,最简单的就是ALT指令(三菱)

楼主(2012-12-04):
不许用自锁按钮,不带自锁的点动按钮

网友Q:
引用 网友B:
这个用继电器都可以做得到了

网友R:
这个可以不用PLC吧,直接继电器就OK 了

网友S:
当然可以了,ALT手动按钮可以

网友T:
这个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