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盗监控烧了,

楼主(2012-08-24):
防盗监控烧了,,他们说没地线,或地线接地不好,会这样吗?

网友A:
这只是可能导致烧坏的因素之一,也是设备厂借口之一,为什么很多防盗,根本就没有地线,而都没有坏呢

网友B:
跟接没接地应该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C:
摄像头烧了,打雷了吗,一共几个摄像头

网友D:
可能是他接线不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