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中时间比较

楼主(2012-08-24):
各位大侠。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
我想把一天24小时分成6个时段,在不同的时段,将不同的设定压力值传送给PID,但是这个时段开始的时间要和系统(CPU)的时间比较。例如,我设定11:30时的压力为0.3MPa,当系统的时间为11:30时,就会把0.3传给PID.
问题是我怎么进行设定的11:30和系统时间比较/DATE_AND_TIME是一个组,在上位上只能输入时分。
谢谢!!!

网友A:
你用定时器可不可以,非要用时间的比较吗?

网友B:
DT数据类型为一个8个字节的数据,其中:
第一个字节 为 年
第二个字节 为 月
第三个字节 为 日
第四个字节 为 时
第五个字节 为 分
……

这样,你就可以直接与字节进行BCD比较了。

例如: DT数据存放在LB10中,那么LB10就是年,LB11就是月,LB12就是日,LB13就是时,LB14就是分。
11点30分在LW13中的格式就是1130,当然,那是BCD码,这样比较会非常简单。

楼主(2012-10-08):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C:
问一下楼主:
 你的程序中是通过时间组织块OB40编写的吗?
 还是直接在OB1中?

楼主(2012-11-08):
我是这样做的。仅供参考

网友D:
提出问题,找到解决方法再共享出来,这是很好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