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5):
有前辈做过通过PROFIBUS 对MM440变频器控制的吗???
我第一次接触西门子的东西,无从下手!
CPU315-2PN/DP(V3.1),1个RS485,以太网2×RJ45
MICROMASTER440变频器
变频器Profibus接口模块
440变频器操作面板
给点意见!

网友A:
这个 我也不懂  求指教

网友B:
如果你只是单纯的变频调速的话,可以不用profibus和M440连接的。  M440有AI点让你接入的,你只要程序设计的好,输出的AO点接在M440的AI就可以变频了。还有控制正反转 停止 故障报错等DI点 都是可以接的。   要是楼主非要和M440通讯的话,可以在组态网络里面自己配置好。

网友C:
西门子有篇文档《MM440 使用大全》,你查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西门子有篇文档《MM440 使用大全》,你查一下。

网友E:
我单位有一台德国产复合磨床砂轮修整器电机就是通过PROFIBUS对西门子eco变频器进行控制的,哪位高手能对这种控制进行讲解一下,非常感谢。

楼主:
多谢各位朋友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