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5):
大家帮帮忙,我需要ABB变频器控制水泵的实用电路图。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提出问题,你的水泵控制是什么要求?一泵一机?还是多泵一机?什么需求都没,就知道要...,连想要什么都没说清楚...,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提出问题,你的水泵控制是什么要求?一泵一机?还是多泵一机?什么需求都没,就知道要...,连想要什么都没说清楚...,唉.......

楼主:
你的批评很正确,是我没有说清楚。一、一台水泵。二、一开一备。三、一开一辅一备如果有相关资料的话那就谢谢你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批评很正确,是我没有说清楚。一、一台水泵。二、一开一备。三、一开一辅一备如果有相关资料的话那就谢谢你了!
呵呵!楼主这个小要求提的,也是个才人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批评很正确,是我没有说清楚。一、一台水泵。二、一开一备。三、一开一辅一备如果有相关资料的话那就谢谢你了!
呵呵!楼主这个小要求提的,也是个才人啊!

网友D:
仔细阅读说明书,上面应该说到有怎么用变频器控制几台泵的运行.

楼主:
谢谢你啊!最起码我有了一个方向。但我什么都没有。所以才想再网上找一个现成的。我会在这里下载说明书的。非常感谢!

网友A:
变频器的使用手册,会给出一个范例。让初次接触的使用者作参考。别人给倍的范例,不会合适,因为不同的场合,要求不同,电路的控制就有别。

楼主:
我是一名初学者,什么都不懂,但我不怕,不会可以学,希望各位老大能不怜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批评很正确,是我没有说清楚。一、一台水泵。二、一开一备。三、一开一辅一备如果有相关资料的话那就谢谢你了!
呵呵!楼主这个小要求提的,也是个才人啊!
菜鸟啊!没有办法,刚接触,文化又不高,只有厚脸皮请教了。

网友A:
风机控制,其实很简单。就是按照说明书提供的端子接线,接好以后,按照风机类的负载使用变转矩的控制宏。就ok了。还是自己动手按照流程做一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