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5):
315CPU主站上有1块1KF01模拟量输入模块,读的PT100温度值,读数正常。同时有个153M-1从站,有3个一样的模拟量输入模块,其中两个连接的信号的也是PT100,第三个连接的4-20ma电流值。但神奇的是3个模块的读数都是0,硬件配置里的模块通道设置也仔细查看过了,但还是怎么试也出不来数据。

        我尝试过的办法有:
1、连从站的外部线改接到主站上的那个模块,该模块依旧有读数;而原连到主站模拟量模块的外部线连接到从站上,读数依旧为0.
2、将从站上的模拟量模块和主站上的模拟量模块对换,依旧从站读数不正确,主站读数正确。
3、用电流档量输入到从站上的第三个模块的接线,大约有4ma读数,可数据任然顽固的是0。
4、将模拟量模块上所有的M- 连接起来了。
5、从站上还有一个数字量输入模块,工作正常。

请教各位高手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么,是不是有什么地方没有注意到而忽略导致从站模拟量读数都是0?

网友A:
只能帮你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帮你顶下

xiexie

网友B:
请检查连接的电缆有无问题

网友C:
如果你的ET200M和主站没有通讯报错闪红灯,而且数字量通讯是正常的,请你检查你的硬件组态具体我看我下面发的图,而且你的模拟量模块背板有木有一个小方块,就是A B C D四个档调电压还是电流信号或者pt100的。那个一定要和你输入的信号对应起来。
然后回答你第三个问题:电流表显示4ma,但是piw显示为0.  我只能说你要好好看一下用户手册了,如果你的量程选择4~20ma的时候,piw的值肯定为0啊!!!只有当你选择0~20ma的时候 4ma会对应显示27648/5。

网友C:
楼主请看上面我发的图,你点一下你的ET200M 其中下面小项的AI模块,双击后 看输入  下面的测量是E+/-10V 还是电流信号 还是PT100的。 如果都没问题 请检查你的接线!!!

网友D(2012-11-10):
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啊 说说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