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25):
     经常碰到大功率电机 37KW以上的,现场只用万用表经常无法准备判别电机的好坏,想买个电桥用,不知道各位有什么测量大功率电机阻值的方法 ,如果是电桥该买单臂还是双臂的呢

网友A:
建议购买双臂,单桥一般用于测量10欧以上的电阻,双桥一般测量小于10欧的电阻,37KW电机直流电阻应在10欧以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购买双臂,单桥一般用于测量10欧以上的电阻,双桥一般测量小于10欧的电阻,37KW电机直流电阻应在10欧以下
谢谢,学习了。